有谁用CC2530组建过超过100个节点的网络?

楼主(2014-10-16):
用TI的ZSTACK2.5.1开发了一个100个节点的Zigbee网络,感觉网络实时性不高.有做过的同志们可以一起探讨探讨!

网友:
我试过最多120多个,效果不好,后来都改成几十个的了

网友:
最多也就只能这点,你协调器用cc2538试试

网友A:
别吓我啊!刚准备上这款片子干个活。我用200点

网友:
做到100+功底就很好了
不信试试看
200+ 可以开到工资12-15k吧

网友:
做个30个左右

网友:
多跳讨论实时性……每个包多少字节?一跳空口传输多久?跳数是多少,乘一下。如果有重传,平均重传次数再乘下。然后就惊喜了。。。

网友:
节点多了  不稳定!

网友B:
这样啊!ZIGBEE  100点稳定传输效果怎么样?   加PA的话能传过一堵墙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别吓我啊!刚准备上这款片子干个活。我用200点

200就别想了,100都够呛,你还是换方案吧,推荐你用飞思卡尔的Zigbee或者EMC357四五百个点很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ZIGBEE  100点稳定传输效果怎么样?   加PA的话能传过一堵墙不?

这个和PA没有关系,和协议栈,处理器内核有关系

网友:
数据发送频率多少

楼主:
我做的120个节点,数据30S报一次.每次节点的数据到协调器会有一两个节点丢失.协调器和节点都用的是2530.如果协调器用2538效果应该会更好.

楼主:
我们下一步准备接更多的节点测试测试.12楼的有没有飞思卡尔的Zigbee或者EMC357相关的资料.可能后面会用到.

网友:
做过200+的网络,不太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下一步准备接更多的节点测试测试.12楼的有没有飞思卡尔的Zigbee或者EMC357相关的资料.可能后面会用到. ...

小飞的zigbee貌似用的人少啊,他家哪个协议栈?

楼主:
用的是TI的zstack2.5.1.   16楼的200+的网络不稳定?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可否私下找你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TI的zstack2.5.1.   16楼的200+的网络不稳定?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可否私下找你请教一下? ...

确实很难,假设每个点传输成功的概率有99%,100个算下来那是相当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就别想了,100都够呛,你还是换方案吧,推荐你用飞思卡尔的Zigbee或者EMC357四五百个点很轻松 ...

四五百个点
这个数字 好像真的有点不简单!

楼主:
如果确实能够实现4,5百个.那确实象20楼说的不简单.不过像这种无限的传输,涉及到的东西太多.首先Zigbee无线是半双工的(可能是我见得比较少),这样就必然导致芯片内部要TX,RX不断的切换.这样协议栈里面的切换机制就很重要.节点一旦达到一个数量级,这种问题就会很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确实能够实现4,5百个.那确实象20楼说的不简单.不过像这种无限的传输,涉及到的东西太多.首先Zigbee无线 ...

我这边是做智能家居的,200个点还是在TI强大的技术支持上才勉强实现的,飞思卡尔的唯一不好,就是功耗没CC2530低

网友:
我干过,问题是需求

网友:
看来这里问题还是不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