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的钢网如何清洗

楼主(2014-10-17):
最近开始用钢网。问题来了,用完之后的钢网上残余的锡膏很难清洗。特别是在TQFP上的。开始是用热风枪吹一下,这些锡膏就成了锡珠,刮一下就下来了。但是这样搞我担心钢网几次就会报废了。

网友A:
为啥这么搞啊,会损伤钢网的

我的做法,喷锡膏稀释剂,20块500ml这种。然后用无纺布擦拭,有条件的话,碰了稀释剂,然后用压缩空气冲击QFP焊盘。
实际效果非常好,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干的锡膏很粘,喷了稀释剂,擦干净很容易

网友B:
松香水,油漆店有卖,10元三瓶,便宜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香水,油漆店有卖,10元三瓶,便宜又好用

在网上查了一下也有人说用工业酒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这么搞啊,会损伤钢网的

我的做法,喷锡膏稀释剂,20块500ml这种。然后用无纺布擦拭,有条件的话,碰 ...

这么便宜。我刚刚买了是6块钱20ml

网友:
有专用的擦拭剂,但一般不需要,其实任何有机溶剂都行,包括汽油、酒精、天那水等等,润滑油都行

网友:
用柴油來咬行不@@~

給個建議 沒試過

网友:
刚开始用钢网,学习一下,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    汽油、酒精、天那水   化油器清洗剂

网友:
用一次都扔那了

网友:
用酒精,我干过这事

网友:
天那水+超声波清洗器

网友:
用无水乙醇洗过

网友:
用无尘布+洗板水效果好像不错。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haqn09f5f1a

25块500ml,我一直用,跟你小瓶装的一样。

网友A:
松香水含苯的,用了得病也很简单。所以洗板水,松香水之类的,碰都碰不得,通风不好就是自残。
稀释剂和酒精毒性低一些

网友:
酒精好,伤害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1.k3cXKE&id=15151940148&_u=haqn09f5f1a

25块500ml,我 ...

谢谢,已经改买这种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香水含苯的,用了得病也很简单。所以洗板水,松香水之类的,碰都碰不得,通风不好就是自残。
稀释剂和酒 ...

哇,这样子哦!我们用的天那水比较多!

楼主:
看来清洗钢网最好的方案:酒精、锡膏稀释剂

松香水、洗板水虽然可用,但本身含有毒性,不建议电工使用。

网友:
我之前用洗板水,效果还不错

网友C:
1.因为锡膏中的助焊剂成分为有机物,采用相似相容的原则,可以选用有机溶剂进行清洗,建议采用异丙醇溶液;
2.使用超声波清洗;
3.如果以上两种方法效果不明显,可以将两种方法结合,即在超声波机体内注入异丙醇溶液进行清洗.

洗板水直接清理,听说效果也可以,挺干净的,你也可以用乙醇试试,不过效果没用清洗剂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因为锡膏中的助焊剂成分为有机物,采用相似相容的原则,可以选用有机溶剂进行清洗,建议采用异丙醇溶液; ...

哈哈,JLC的来了。谢谢

对于一般的公司或个人来讲,超声波清洗可能有点难。因为能把钢网装下的超场波洗槽可能多数公司都没有。

小批量焊接,一次10片用钢网的确省事多了。但是洗钢网可真是头疼。

我最初用热网枪吹,钢网都吹变形了,以为钢网报废了,等冷却之后才恢复正常。所幸没有损坏。

昨天应急的时候又吹了一次,因为刚开始连稀释剂都没有。

网友A:
有专用的钢网清洗机,也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和有场地条件使用。
最开始通钢网,用刀片,铁丝。网上也找不到相关清洗的办法。
现在经过4-5年山寨生产,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些解决办法,简单有效,成本低。
包括涂覆三防漆,不实际操作,就是理论家。那味道,谁吃得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钢网清洗机,也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和有场地条件使用。
最开始通钢网,用刀片,铁丝。网上也找不到 ...

还是简单的稀释剂好用。道理也简单。本来就是用来稀释锡膏的。
高手在民间。
HEKY是电子生产的高手,几天前看过你的贴片机的言论,也是受益匪浅。

网友:
我用洗板水洗一下,立马干净

网友:
用洗板水

网友:
工厂一般都用洗板水!

网友:
用棉签沾酒酒精或稀释释把孔擦干净就行了,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用不掉屑的一次性餐巾纸沾无水酒精擦拭,很容易就清除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钢网清洗机,也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和有场地条件使用。
最开始通钢网,用刀片,铁丝。网上也找不到 ...

修理涂了三防漆的板子,焊接加热三防漆的气味也令人崩溃

网友:
当然酒精了,你试试看,效果很好,对人危害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简单的稀释剂好用。道理也简单。本来就是用来稀释锡膏的。
高手在民间。
HEKY是电子生产的高手,几天 ...

从06年看阿莫老大的热转印教程开始做的PCB diy,要说厉害应该首推坛主。
现在我的山寨作坊已经有2台贴片机,DIY的回流焊1台,铸铁雕刻机,精密丝印台,锡炉,切角机,剪脚机,空压机(活塞+螺杆)。
山寨生产我有一些发言权,希望坛友生产注意人身安全,有好的生产工艺一起探讨。
我用咽喉炎和颈椎病告诉大家,电子加工,尤其不带防护造成的伤害必须是30周岁以后才会显现出来,而且不会逆转。年轻的坛友,千万要注意,雄心壮志和身体一样重要。

1.手工焊接,回流焊或者用热风枪吹锡膏,必须加风机排烟
2.长时间编程和手工贴片,注意颈椎休息。

我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月300片PCB检修,现在加上风机抽风,基本对人体无伤害。没钱的时候,以命换钱,现在想再换回健康无门。

所以楼上有些朋友推荐天那水,松香水,山寨,业余情况下千万不要尝试,那对场地通风有相当高的要求,我用200mm口径的涡轮风机都排不干净洗板水的味道,挥发太快。如果不注意,长时间会得血液疾病。

网友:
回去问下,公司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修理涂了三防漆的板子,焊接加热三防漆的气味也令人崩溃

你焊接台上没有风管?那个三防漆基本都是丙烯酸树脂,加热挥发绝对毒过香烟100倍。
为了自己的小命,加个100mm以上的排风管吧,风机可以推荐给你,加上调压器绝对是居家维修必备。

给芯片涂绝缘漆可以用塑料滴瓶倒,又不怕干,又可以控制流量。用刷子绝对是蠢事,干了半年才总结出来这个血的教训。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说WD40!!!!!!!!!!!!!!!!!!!!为什么没有人说WD40!!!!!!!!!!!!!!!!!!!!为什么没有人说WD40!!!!!!!!!!!!!!!!!!!!为什么没有人说WD40!!!!!!!!!!!!!!!!!!!!为什么没有人说WD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焊接台上没有风管?那个三防漆基本都是丙烯酸树脂,加热挥发绝对毒过香烟100倍。
为了自己的小命,加个 ...

三防漆,原来喷的都是进口的那种,后来从网上买了看上去差不多的山寨货,味道浓得不得了。
刚买了台3KW的空压机。
山寨的买的比较多,等用完了,准备用进口的灌装,直接用喷枪。
预料会出现的问题是在车间喷味道可能比较大,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焊接台上没有风管?那个三防漆基本都是丙烯酸树脂,加热挥发绝对毒过香烟100倍。
为了自己的小命,加个 ...

绝缘漆试过自喷式的,现在想想后怕的很。那个味道就很刺激,应该是对身体百害无一利。千万不要钱没赚了,身体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缘漆试过自喷式的,现在想想后怕的很。那个味道就很刺激,应该是对身体百害无一利。千万不要钱没赚了, ...

我们现在在公司空地上喷的,操作工带3M防毒面具。

网友:
洗衣粉,毛刷

网友:
用工业酒精,很容易就擦干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焊接台上没有风管?那个三防漆基本都是丙烯酸树脂,加热挥发绝对毒过香烟100倍。
为了自己的小命,加个 ...

没有,我是硬件研发,出问题的板子返厂的时候做故障原因分析,交到我这里的,我们部门很少这种拆焊,所以没有风管。请问您说的那个塑料滴瓶是什么样的?我们厂的是用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我是硬件研发,出问题的板子返厂的时候做故障原因分析,交到我这里的,我们部门很少这种拆焊,所以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iaqn09f61af

用的这种,点三防漆随心所欲。当然三防漆也有要求,快干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06年看阿莫老大的热转印教程开始做的PCB diy,要说厉害应该首推坛主。
现在我的山寨作坊已经有2台贴片 ...

感谢提点

希望广大电工都能注意不要吸收太多有毒物质

网友:
用过效果好的,油漆稀料(醇酸漆稀释剂),效果好,缺点,有毒。价格3元500ml。无毒的,无水酒精,效果还可以,价格6元500ml。

网友:
另外用油漆稀料,要佩戴防毒面具。不然一会喉头就会有异味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焊接台上没有风管?那个三防漆基本都是丙烯酸树脂,加热挥发绝对毒过香烟100倍。
为了自己的小命,加个 ...

老大,100mm的风机能推荐下吗,正有这个需要,一直用自己DIY的一个简易排烟器(220V机箱风扇+波纹管),效果不理想~谢谢

网友:
表示用完刮刀随便刮一下就堆仓库了,下次用就直接用。

网友:
我回去了找链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焊接台上没有风管?那个三防漆基本都是丙烯酸树脂,加热挥发绝对毒过香烟100倍。
为了自己的小命,加个 ...

求推荐风机, 另外三防漆有什么好方法喷? 目前都是买那种类是于以前打开机气体的那种罐装的, 直接喷, 感觉喷的不好, 凉的时候气味巨大(你一般用什么牌子的, 直接上链接最好)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iaqn09f4624
三防漆,这个比较环保了,比其他牌子,味道小了50%以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iaqn09fc05b
我用的是这种风机,如果加调压器,可以做到静音。

网友:
我是在主要芯片和部位进行涂覆三防漆,实际使用效果OK,耐腐蚀。

网友(2015-05-05):
感觉这些清洗剂都是有毒的刺激性气味太重了

网友:
是个溶剂就行,比如 异丙醇, 乙醇, 丙酮.

网友(2015-07-10):
0805和SOIC元件的钢网拿无水乙醇随便擦两遍就行。如果有BGA、0402元件,就得准备高压空气了。先用无水乙醇彻底溶解残余锡膏,然后用高压气体将溶液迅速吹走,完工。

网友:
酒精   无毒

网友:
锡膏脱模正常情况下,“眼”里几乎无锡膏残留。用无水酒精冲一下,把正面和流到背面的都擦掉就可以了。

网友:
9494,用稀释剂多浪费啊,基本上没有啥残留,几乎看不出来的,用酒精,多倒一点上去,用棉布,快速擦洗,从另外一面的孔里被挤出来的酒精看,残留还是有一点的,把酒精擦干净就行了。

网友E:
高压气体也行,反正贴片机也要用,加个分支,买个几块钱的枪,喷一下,效果也很好。
话说我那台大超声波坏了,要不应该效果更好,估计用水应该就可以了,酒精弄那么一大锅,也不少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气体也行,反正贴片机也要用,加个分支,买个几块钱的枪,喷一下,效果也很好。
话说我那台大超声波坏 ...

我都是手工印哦
话说手工印的好钢网那是干干净净的,这个和锡膏也有关系。
主要是自己小量的贴板,锡膏用的太少了,所以总是把没有用完的收回去,于是那些稠稠的锡膏总是容易堵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