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震动很大,250机架,是电机坏了还是机架本来就有这.....

楼主(2014-10-17):
四轴震动很大,250机架,机架是网上卖的那种X250机架,靠尼龙柱连接的,玻璃纤维机架。是电机坏了还是机架本来就有这种问题,需要靠软件解决?一开电机,震动直接传到飞控板了,角度抖动很大,用手拿着的话,一会儿手都振麻了。

网友A:
1.考虑安装对称性和重心
2.电机本身可能就不好,存在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考虑安装对称性和重心
2.电机本身可能就不好,存在振动

电机从机架上拿下来,让它转动,感觉震动也是很大,是电机坏了吗?一般电机震动是不是应该很小才对?

网友A:
继续把浆也去掉试试,要是去掉浆不震动的话就是浆的问题,要是电机的问题的话比较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桨叶。这是典型的动平衡问题。电机本身不会震动,如果震就是电机坏了,那么轴也很快就坏了。
动平衡就 ...

我就是没装桨的时候测试的,电机震动好大,看来是电机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把浆也去掉试试,要是去掉浆不震动的话就是浆的问题,要是电机的问题的话比较难搞 ...

一直都是没装桨测试的,看来是电机坏了。

网友:
估计是电机坏了

网友:
学习学习,以后会有用的

网友:
原因应该也有几种吧,
1.排除是否是电调问题,或许有些电调内部某一路MOS管烧了,三相电供电不均
2.电机出厂的时候本身就有问题,特别是外转子加工不均匀导致重心偏移
3.以前是不是正常,用久后才出现这种问题?个别还是全部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C:
别在动力和电调上面省,否则得不偿失的。看样子问题是在电机和电调和电调上,4个电机和电调都逐一试,看最终问题在哪。我搞的250非常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在动力和电调上面省,否则得不偿失的。看样子问题是在电机和电调和电调上,4个电机和电调都逐一试,看最 ...

电调不用时也会发热,三个电调都没接电机,只有一个接了电机,然后让电机转,实验完后无意中一摸其他三个电调,三个电调都有发热  ,这正常吗?

网友:
桨做平衡了没?

楼主:
一直都没装桨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