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做一个小铣

楼主(2014-10-17):
搞电

子经

常要

钻铣,没有工具真的难受,想请人帮做一个,在家里用,所以要小,要安静,当然铣铁就不要想了, 本人不懂机械, 先画机架草图,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整个机架用厚15mm铁板两面精磨后加工,底板四角打四个半透孔用于固定底角,底板立板及后面的支板之间打直径6mm孔,工丝后用M8内六角螺丝固定,要求沉孔安装,背板上四个直径20mm的孔,立板上面打两排直径6mm通孔是为将来安装滑轨用的, 主要的加工设备磨床和台钻。

网友:
机械神马的完全不懂啊

网友:
做这个太麻烦了吧,坐等结果

网友A:
什么软件出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出的图?

SketchUp 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用铝板。铁板不好加工,生锈。

铝板设计合理,精度可以很高。

用铝是好主意,没有加工设备,不是机械专业的,就是想听听大家的建议,看结构是否合理

网友C:
完全不知道楼主要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不知道楼主要干嘛

做个小铣,机架的图纸已画出来了,扔出来是:

1. 想听听大家的建议,看看结构是否合理,还要不要更改修改。
2. 同时也想看到的人如有加工能力,报个价给我,我在珠海,如果合适咱就开工,先把这个机架做出来。

走一步算一步吧。

网友D:
精度做高点,比较有可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做高点,比较有可用性

正负5丝我可以接受,够用就行了,不然成本,时间全上去了

网友:
建议用铝板

楼主:
问了下,铝太贵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E:
淘宝上有加工的。给图就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了下,铝太贵了

铝贵吗,铁的加工费才吓人

网友G:
专业意见都要听听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铝贵吗,铁的加工费才吓人

加工费都贵,漫天要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专业意见都要听听哦。

请给意见

网友:
单件的加工费都贵,楼主要有思想准备

可以看看坛子里有开厂子的给个优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有加工的。给图就行。

精度什么都没有,不靠谱, 要不就是漫天要价。

还是自己陶半成品组装吧,将来不想玩了,出手不至于亏太多

网友H(2015-01-01):
引用 网友F:
铝贵吗,铁的加工费才吓人

铝是材料很贵(6061、7075),铁是加工略贵(特别是钢,费刀)。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铝是材料很贵(6061、7075),铁是加工略贵(特别是钢,费刀)。

加工费奇贵,菜了伤不起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加工费奇贵,菜了伤不起啊

加工店可能是看你的量很少,或者很忙,就用高价吓跑你。也可能是你设计的不是很好加工,费事就不想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工店可能是看你的量很少,或者很忙,就用高价吓跑你。也可能是你设计的不是很好加工,费事就不想做。 ...

主要是我不是这一行的,找不到合适的啊,有没有好介绍?

网友I:
干脆入个成品吧,时间宝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干脆入个成品吧,时间宝贵

成品没有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