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的一个外中断口接几个中断?

楼主(2014-10-17):
因需要多个外中断,但单片机的外中断口已用尽,记得在哪里看到过在单片机的一个外中断口上接一个数字电路,就能解决多个中断公用一个中断口的电路,但记不清了,知道的请说说。先谢谢了。记得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A:
如果是低电平中断的话,则与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低电平中断的话,则与门。

如果同时二个中断源产生中断,怎知是那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同时二个中断源产生中断,怎知是那个呢

查询状态。

网友:
看具体应用。

网友:
1.单片机的书上有,可以让定时器工作在计数模式,计数值设成溢出值减1    做外部中断用
2.我搜了一下外部中断扩展的方法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4771fd0100hd9e.html

网友:
逻辑电路+软件查询判断

网友:
如果都是低电平触发的话,把所有外部中断各通过一个二极管连接到单片机的中断引脚上,需要另外接IO来判断是哪个中断触发了

网友:
多个中断在一个i/o口上,怎么判断应该响应哪一个?

网友:
假设采用低电平中断,可把多路中断信号各串接一个二极管到单片机中断口,再用其他普通IO口分别查询各中断输入信号,不知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