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打样拼板问题求助

楼主(2014-10-17):
有个4层板子比较小20mmx30mm
打算拼板100mmx100mm  拼成4x3=12块每板来打样

在官网上计算了一下,白板层金10片(100mmx100mm内)一共是350元
想问一下,是否需要额外的拼板费用

另外想请教一下关于邮票孔如何v卡

网友A:
同一款板子的话拼版应该用V割就可以了吧。

楼主:
用V割需要其他收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款板子的话拼版应该用V割就可以了吧。

用V割还需要其他收费么

楼主:
放弃订单

半孔不能拼板,无奈只好直接做10片(2mmx3mm,10片,4层板子,其他默认,系统价格100元)
客服确认之后修改价格100为400,理由半孔工艺+100,不打折,就是400

好吧

网友B:
我也想请教一下如何v卡  不知道应该画成什么线

网友C:
V割拼板,类似画方格,比如我们画的田字格,在pcb上理解成四个小板拼在一起,这就是V割 拼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V割拼板,类似画方格,比如我们画的田字格,在pcb上理解成四个小板拼在一起,这就是V割 拼板。 ...

您好,请帮忙看一下这样是否可以

打样10片怎么收费,是邮票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请帮忙看一下这样是否可以

打样10片怎么收费,是邮票孔的

半孔板,我们一般是不拼板的。
这个拼板不行,而且还是三面半孔,首先半孔要隔开,不能共用半孔,也不能与工艺边共用,也就是板子与板子全部都要有间距隔开,用邮票孔和连接位支撑拼板,麻烦。
所以,就不是上面说的那种V割板。
至于报价,可以到我们网站登入客户编号与密码下单上传文件审核报价。我们价格统一都要由审单员审核。

PS  不知有没有人找图用百度的,在百度搜索的图片选项,搜索想要找的,一堆一堆的,虽然广告什么的,但只要对我们有用的,就忽略了。这是我个人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孔板,我们一般是不拼板的。
这个拼板不行,而且还是三面半孔,首先半孔要隔开,不能共用半孔,也不能 ...

我在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请教一下如何v卡  不知道应该画成什么线

无间距拼板的大致样子,纯V-CUT(板间无邮票孔无长槽)的拼板示意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无间距拼板的大致样子,纯V-CUT(板间无邮票孔无长槽)的拼板示意图。

这个粉色的线也是keep out layer上画的? 那制作的时候 不就自动被割开了么

网友:
同问V CUT是用怎样表示法,有没有示例PCB呢~~~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粉色的线也是keep out layer上画的? 那制作的时候 不就自动被割开了么

关于V-CUT,请参照:系统内=》在线下单=》下单单技术人员必看 的第8项  【注册下单官网WWW.SZ-JLC.COM/R  用客编与密码进到系统】

拼版有无间隙拼版,及有间隙拼版,有间隙拼版的拼版间隙不要小于1.6(板厚1.6的)mm 不然会大大增加铣边的难度 拼版工作板的大小视设备不一样就不一样,无间隙拼版的间隙0.5mm左右 工艺边不能低于5mm

三.其他注意事项。
1,外形(如板框,槽孔,V-CUT)一定要放在KEEPOUT层或者是机械层,不能放在其他层,如丝印层,线路层。所有需要机械成型的槽或孔请尽量放置同一层,避免漏槽或孔。
2,如果机械层和KEEPOUT层两层外形不一致,请做特殊说明,另外形要给有效外形,如有内槽的地方,与内槽相交处的板外外形的线段需删除,免漏锣内槽,设计在机械层和KEEPOUT层的槽及孔一般是按无铜孔制作(做菲林时要掏铜),如果需处理成金属孔,请特别备注。
3,如果要做金属化的槽孔最稳妥的做法是多个pad拼起来,这种做法一定是不会出错
3.金手指板下单请特殊备注是否需做斜边倒角处理。
4.给GERBER文件请检查文件是否有少层现象,一般我司会直接按照GERBER文件制作。
5.用三种软件设计,请特别留意按键位是否需露铜。

至于V割线放在哪一层?所有表现外形的内容,请放在同一层,要么放在机械层,要么放在禁止布线层;不要一层放一点,二者只能选其一,否则极易出现漏槽孔等现象。请参照:http://www.sz-jlc.com/home/infor ... mp;&info_id=161
生产制作工艺详解(工程师必备)--嘉立创pcb打样

下面实物示例是常见情况,关于拼板的详情,请仔细咨询您系统内左上角的客服,谢谢!

另同复15楼

网友E:
搭车问下,这个工艺边是要用户自己画好的吗?可以不要吗?

网友:
直接打电话问JLC

网友:
问JLC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搭车问下,这个工艺边是要用户自己画好的吗?可以不要吗?

是否要工艺边是根据您自己的需求,自行选择或备注要求;有些上机贴片的需要工艺边,有些没有工艺边客自己也能焊接等;这个看各人各自的需求,不会强制要求的。

至于是否需要自己画,若是您自己画的拼板文件,需要工艺边的话,您要在拼板文件上把工艺边给画出来;若是让板厂帮拼板出货的,下单要备注:需要工艺边和MARK点,若没备注,做出来将不会有工艺边与MARK点的哦。

网友(2014-12-06):
引用 网友D:
关于V-CUT,请参照:系统内=》在线下单=》下单单技术人员必看 的第8项  【注册下单官网WWW.SZ-JLC.COM/R  ...

好东西,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