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基本功能的万用表有哪些?求推荐。

楼主(2014-10-17):
        部门8个人,4台胜利万用表,几乎没得一个可以用的。时间久了,接触不良的,量的不准的。用的生不如死。

        FLUKE基本功能的万用表有哪些型号,便宜点的。 咱就量下电阻,电压什么的。基本用途。

        有熟悉的兄弟推荐下,价格几何也告知下,多谢。

网友A:
私人我购买FLUKE 17B,公司用fluke 87V以及189

网友:
FLUKE F101,这个应该是最便宜的了吧

网友B:
15B或17B,入门级的

楼主:
能测电压,能测电阻,短路蜂鸣。

最基本的需求,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B或17B,入门级的

个人米不多,就只能这样的了.满足日常使用就好.

网友C:
17B  我用了8年左右了
电流档的保险丝被小伙伴们弄烧了 ,也买不到原配的 自己整了个规格差不多了接上去,
质量一如既往的好
放心的买

网友:
15B,基本够用了了

网友:
15B/17B/18B

楼主:
多谢各位。

在京东上看了,京东 自营的 有  15B  17B 18B 三款。 应该性价比最高的几款了。

楼主:
已经在京东买了 F18B,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B  我用了8年左右了
电流档的保险丝被小伙伴们弄烧了 ,也买不到原配的 自己整了个规格差不多了接上去,

已经在京东买了 F18B,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私人我购买FLUKE 17B,公司用fluke 87V以及189

已经在京东买了 F18B,多谢。

网友:
17b+刚买不久私人的。公司用15b

网友:
有用过FLUKE726的吗?准备做精密温控设备用。

网友:
手上有个101
好像200块不到

网友:
便宜点17B+ / 18B+ ,稍贵点117,再贵的177, 179了。
个人感觉17B+系列的(放在桌面上,单手操作时)档位拨盘手感比胜利200多元的表还要差,不知道是我这只表的个体现象,还是都这样。

网友:
自用的是二手洋垃圾,好像是叫凯世2000

网友:
如果不要求测电流,fluke 101的确是值得考虑的。101和15B我都用过,速度差不多,101的优势是小巧,能测LED。

网友:
用17B的飘过

网友:
15b,17b都用过,准备买一只187试试看

网友:
之前公司用的优利德的,容易坏,刚买了一批福禄克101

网友:
看用途吧,普通电子15B

网友:
福禄克101不错,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