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芯片TXB0108 输出异常

楼主(2014-10-17):
输入3.3v的方波,输出的方波最高电压只有2.5v左右(理论输出5v),原理图及输出波形如下如下:

网友A:
原理没问题。
1、确认VDDA=3.3V  VDDB=5V
2、OE引脚状态
3、输出脚负载是否正常,输出方波,高电平上有问题哦
4、热焊盘是否接GND
5、焊接是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没问题。
1、确认VDDA=3.3V  VDDB=5V
2、OE引脚状态

输出脚没有接负载,直接示波器测量。输入端接入3.3v,输出端输出5v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脚没有接负载,直接示波器测量。输入端接入3.3v,输出端输出5v正常。 ...

哦?“输入3.3v的方波,输出的方波最高电压只有2.5v左右(理论输出5v)”问题解决?什么原因?请楼主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输入3.3v的方波,输出的方波最高电压只有2.5v左右(理论输出5v)”问题解决?什么原因?请楼主赐教 ...

输出端加了个大下拉电阻,倒是正常了。具体原因不知。

网友(2017-06-13):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9815021

求助

网友:
最近也在玩这个IC,从1.8转1.5正常,从1.5转1.8不正常,一直搞不定,最后直接加了一个33R电阻去掉了这个IC

网友:
我也试过  但I2C通信不了  后来串100R电阻了

网友:
试过9个 淘宝买的小板子 发现通道有好有坏…… 最后换了光耦

网友(2017-08-08):
这个芯片的IO只能接大于50K的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小了就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