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降压电路

楼主(2014-10-17):
下图这个组蓉 降压电路,是不是火线零线无所谓,那如果下面那根线接的是火线,我可以用示波器测后面输出芯片的波形么?示波器的探头接地夹子岂不是要夹到火线上??有没有危险

网友:
识示波器还是用隔离电源吧.

网友:
隔一隔,很安全!!

网友:
阻容降压,没看到图中阻,

隔离吧,安全点。

网友:
坛子里因为用示波器测火线的炸机不少,你不是第一个,应该也不是最后一个

网友:
这哪儿是降压啊...分明是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
最好隔离一下吧,安全。

网友:
仔细点,这个是阻容降压??

网友:
如果上面那根接火线,可以测,最好隔离一下。

网友A:
我们的示波器是用隔离电源的并且将三角插头的中间那个去掉的。。。

网友B:
玩阻容降压要注意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不到万不得已建议不要玩,有惨痛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示波器是用隔离电源的并且将三角插头的中间那个去掉的。。。

我现在万用表测输出,没有测到电压,DC档万用表滴滴滴滴只叫,AC+DC档位测出300多伏,这个直流电压能不能测出来?我的后级没有什么负载,只有个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阻容降压要注意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不到万不得已建议不要玩,有惨痛教训 ...

你好,这个怎么测输出电压。能指点一下吗。我现在单纯用万用表都测不出输出直流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怎么测输出电压。能指点一下吗。我现在单纯用万用表都测不出输出直流电压 ...

你在输出端接个100欧 2W的负载电阻,就可以测出电压了,注意只用万用表测,还要找个拍档随时关电源

网友C:
不隔离直接测?小心炸机

网友:
用示波器,把三脚插座中的接地脚拔掉即可,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D:
示波器夹子端是跟零线连通的,我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输出端接个100欧 2W的负载电阻,就可以测出电压了,注意只用万用表测,还要找个拍档随时关电源 ...

我有个220转110V的变压器,这个电路是抄的老外的无线开关,美国货,这个负载电阻如果不加就没有电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隔离直接测?小心炸机

应该是隔离了,我前面是隔离变压器,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1 交流两根输入线可以随便交换么 2 有了隔离变压器 那示波器的地线夹子可以夹到直流输出电容的地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夹子端是跟零线连通的,我炸过

示波器夹子端是跟地线通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隔离了,我前面是隔离变压器,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1 交流两根输入线可以随便交换么 2 有了隔离变 ...

1.零火线可以随便换
2.那地方已经是直流了,所以可以用示波器直流档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220转110V的变压器,这个电路是抄的老外的无线开关,美国货,这个负载电阻如果不加就没有电压么? ...

最好用220Vac的1:1变压器,110Vac的话,输出电流会减小,导致后端供电不足。
那个电阻是给交流负半周放电的,没去掉试过,不过取掉估计会损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夹子端是跟地线通的吧.........

是跟地线通的,夹子不能去夹火线

网友F:
给的图片是倍压电路,你示波器不想要了

网友:
这问题问的人太多。

网友:
老外的示波器地线都是跟三脚插头地线连的。所以如果夹到火线上肯定要外面要漏电保护了,搞不好就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的图片是倍压电路,你示波器不想要了

我可能搞错了,对阻容降压和倍压搞不清,这两个电路的拓扑上有什么区别,我看了实物电路,两个二极管都是肖特基,不是稳压管,难道是倍压

网友:
会有危险,用差分探头吧,或者隔离。另外楼主图里的“阻”在哪儿?是个倍压

网友:
分明倍压

网友:
确是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