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检测电流互感器 断路 短路

楼主(2014-10-17):
有个项目居然要在线检测 外置 电流互感器(普通交流电流互感器) 的 断路 和 短路
实在想不出来合适办法,现在考虑了2种
1.将普通电流互感器换成带4-20mA变送器的电流互感器
优点:互感器正常时输出4~20mA电流,很容易达到检测断路短路的异常状态.
缺点:成本太高,且现成的都是4线制,2线制的很少
2.用普通电流互感器,电流检测电路加入信号调制电路检测互感器导纳系数
优点:能实现要求
缺点:方案复杂,太难实现

各位有没有其他什么好的想法,请教一下

网友A:
没看明白,互感器参数说一下呀。

网友B:
在检测电流互感器输出端增加一个检测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互感器参数说一下呀。

普通 交流互感器

网友C:
将取样切换到一个阻值较大的电阻上,互感器的电压会升高,根据升高的比例判断是否有故障,没试过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检测电流互感器输出端增加一个检测电路呢?

基本就是第二种方案
太麻烦,不知道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取样切换到一个阻值较大的电阻上,互感器的电压会升高,根据升高的比例判断是否有故障,没试过不知行不行 ...

不错,就是切换方案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取样切换到一个阻值较大的电阻上,互感器的电压会升高,根据升高的比例判断是否有故障,没试过不知行不行 ...

还有 不能区分出 没有电流时,互感器是否正常

网友:
建议使用第一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4线里面有2线是+-电源,剩下2根,一个是GND,只有一个是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