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ModBus多主机方案的产品,多个主机访问从机

楼主(2014-10-17):
如图,需实现以下功能
多个主机(人机界面)同时访问一个从机(PLC),这个产品实现通讯控制,协调每个主机口对从机的访问,并分别返回从机的应答数据给相应的主机
网上找了很久,只有一家,卖的还比较贵;
想看看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
我们有做modbus网关,可以实现。18049040679      18710994645@163.com

网友A:
标准的modbus好像不支持多主机,不知楼主的图从何而来

网友:
想了一下,基本可以做到,
第一种,比如和设备通讯的波特率是9600,那么和电脑通讯的速率就设置为4800,采用轮询的方式,
第二种方式,网关缓存通讯信息,这样可两边速率可以任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modbus好像不支持多主机,不知楼主的图从何而来

主機=master=client
從機=slave=server

閣下是不是攪錯了些甚麼?

网友:
看来这个是一个好产品,有市场,有空我做个这样的东西卖卖

网友:
我们有5个485网关,但软件好像不能全覆盖。有量可以修改下软件。

网友:
主机访问从机,先把数据缓存起来,当从口空闲时发送数据;问题来了,从机回的数据怎样识别是发送到哪个主机?

网友:
422就可以,485就不行了

网友:
modbus本就不支持多主站,要多主站可以把通过串口网关把485转为CAN网络或以太网络

网友:
可以做 就是废点功夫

网友B:
这是个好东西啊,我下周开工,弄一个出来;
楼主你所找到的那家,网址或淘宝店是否可以提供一个啊?

网友:
不复杂  不过主机响应时间应该要加长些吧

网友:
这个还是容易实现的, 前一个项目做了一个 485多主通信,所有终端都可向485发送数据【简单实现了CSMA/CD(载波监听多路访问/冲突检测) 算法】,通信距离为2Km,通信稳定可靠

楼主:
modbus 集线器,或者叫modbus 主机代理。 搜到了,本来想我也自己做的。。。以后有方案也不能随便发咯,狼太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好东西啊,我下周开工,弄一个出来;
楼主你所找到的那家,网址或淘宝店是否可以提供一个啊? ...

modbus 集线器,或者叫modbus 主机代理。 搜到了,本来想我也自己做的。。。
成本可能不到50块钱就搞定了
以后有方案也不能随便发咯,狼太多,呵呵

不过从销量来看,确实需要这个的很少。 估计都有其它方案

网友:
楼主完全没有必要发楼上的感叹,类似一机多屏和一屏多机这样的方案早就有了,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本来就是很自然的需求,而且实现起来毫无难度。
提问题的时候老诚恳的样子,有了答案后就说些酸溜溜的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dbus 集线器,或者叫modbus 主机代理。 搜到了,本来想我也自己做的。。。
成本可能不到50块钱就搞定 ...

50块钱的成本,如果你是1对多,可能不止吧,485芯片工业级的就得6、7元呢;你说要5路,外加一个芯片,如果是24V呢,还得变压,还得弄个壳,还得弄个面膜等等;
又有几个人会用到MODBUS主机端的功能啊,绝大部分的人用的是从机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块钱的成本,如果你是1对多,可能不止吧,485芯片工业级的就得6、7元呢;你说要5路,外加一个芯片,如 ...

楼主不爽的的还不是这50块钱的事,估计这数字也就随口一说。 他主要是觉得这么有钱途的方案在狼坛里扩散开来不太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爽的的还不是这50块钱的事,估计这数字也就随口一说。 他主要是觉得这么有钱途的方案在狼坛里扩散 ...

啥前途啊,一年卖不了10个20个的,

网友:
你多搞几个串口嘛,卖那种带两个串口的plc了,国产的一大把!

网友:
你可反过来,设备当主机,电脑当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块钱的成本,如果你是1对多,可能不止吧,485芯片工业级的就得6、7元呢;你说要5路,外加一个芯片,如 ...

我按3、4个串口算的, 也是随口一说,没细算

我愿意就是要拓展主机口的个数啊,你说用从口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爽的的还不是这50块钱的事,估计这数字也就随口一说。 他主要是觉得这么有钱途的方案在狼坛里扩散 ...

确实随口一说,

透露也是随口一说,

这个东西再怎么也称不上有前途咯,就是个小玩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随口一说,

透露也是随口一说,

淘宝上680一个啊,还是有点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680一个啊,还是有点贵的

用途也很小,估计没多少用这个的,属于偏门;

网友(2021-05-25):
这几天稍微清闲,用stc做了个小板,测试下来比较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