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LM22676

楼主(2014-10-17):
我做的产品上要用到3A5V输出的芯片,我选择了LM22676,但是不怎么会计算反馈电阻,大家有用过的吗,能给我指导一下吗,有电路图更好。多谢

网友:
基准是1.285的吧。两个电阻总和不要超过10K 。比例合适、电阻常见、误差允许就行了。

网友A:
其实,用固定5V输出的,就不用电阻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固定5V输出的,就不用电阻哩。

我看到过有固定版本的,但是资料上没说是怎么连接,劳驾您能给我指点一下怎么画原理图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