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芯片的最高频率,稳定吗?

楼主(2014-10-17):
用的芯片的最高频率是402M的,想用PLL输出一个400M的时钟,稳定吗?

网友A:
这个,硬件没啥问题的话,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硬件没啥问题的话,应该没问题。

时序分析倒是没有报错 那个FMAX也可以到400M 主要是怕工作不稳定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A:
电源电路、PLL电路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电源稳定就不会有问题,一般来说厂家手册参数都是保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路、PLL电路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PLL电路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稳定就不会有问题,一般来说厂家手册参数都是保守值

恩,好的,谢谢

网友C:
必须可以!厂家标称值是绝对保守的。很多时候你超50到100%都是能用的

网友:
我见过最狠的单片机,标60兆我超到180兆照样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必须可以!厂家标称值是绝对保守的。很多时候你超50到100%都是能用的

一两个可以,量产要是出问题了呢...有的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两个可以,量产要是出问题了呢...有的蛋疼了。

按标称频率必须是100%可用,没有什么话好讲。
如果跑不到标称频率,就是这个生产厂家的诚信问题,以后再也不要用它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两个可以,量产要是出问题了呢...有的蛋疼了。

超频当然只能玩玩,量产产品不可超频。不然是你自己的诚信问题。
呵呵,以前普源的示波器著名的超频问题,就只能呵呵了

网友:
应该没啥问题,芯片标的一般都比较保守。

网友:
啥芯片,型号

网友:
高频要做好时序分析,一般情况下还是留一定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