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L的MCU有没有内置带TFT驱动的

楼主(2014-10-17):
最近搞到几片TFT, 想问下KL系统的MCU有没有内置带TFT驱动的给推荐下, 要管脚少的最好是48脚,太多脚的难汗,年纪大了,眼神不好

网友:
48脚是没有了,K60好像是带TFT控制器的,但都是100以上的

网友:
48脚的MCU要是有TFT接口的话,还能剩下几个IO口能用?

楼主:
100脚以上就算了,哪DIY简直就是受罪

网友A:
K70带TFT屏驱动。你的屏是RGB接口的还是总线接口的?如果是RGB接口,MCU驱动基本都要外扩Memory做显存的,48pin 完全不够用。如果是总线接口,KL系列驱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其实RGB interface的有16bit(5:6:5)的就可以了,加上DCLK  HSYNC  VSYNC DEN  VDD  GND   SDA SCL  CS RESET 等这些脚的话,TFT接口40pin就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B:
LZ可以考虑选用带spi接口的tft屏。

网友C:
记得好像是MPC5606S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K70带TFT屏驱动。你的屏是RGB接口的还是总线接口的?如果是RGB接口,MCU驱动基本都要外扩Memory做显存的,4 ...

我的是总线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以考虑选用带spi接口的tft屏。

SPI的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K70带TFT屏驱动。你的屏是RGB接口的还是总线接口的?如果是RGB接口,MCU驱动基本都要外扩Memory做显存的,4 ...

我就相要个类似ST的FSMC驱动方式,不用自己写总线时细累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好像是MPC5606S有。

这个是FSL的MCU ?

网友D:
你说的是带行场扫描和ram的TFT驱动么,还是像STM32f103一样的总线控制器,靠DMA来刷图进带ram的液晶。

网友:
楼主适合51+串口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相要个类似ST的FSMC驱动方式,不用自己写总线时细累死人

直接用st不就行了!

网友:
带总线的管脚数都挺多的,数字屏的话用io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带行场扫描和ram的TFT驱动么,还是像STM32f103一样的总线控制器,靠DMA来刷图进带ram的液晶。 ...

是像STM32f103一样的总线控制器,靠DMA来刷图进带ram的液晶,这是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st不就行了!

听说FSL样片可以申请,ST没地方申请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像STM32f103一样的总线控制器,靠DMA来刷图进带ram的液晶,这是datasheet

K60就有这种flex总线,不过可能玩的人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K60就有这种flex总线,不过可能玩的人比较少。

具体是哪一款(管脚不要太多), 我去申请几个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FSL的MCU ?

是的。我有块官方的DEMO带TFT。支持QSPI的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哪一款(管脚不要太多), 我去申请几个玩玩

貌似都有,自己找找哪款适合你用

网友:
48脚带tft驱动,说明MCU选型不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哪一款(管脚不要太多), 我去申请几个玩玩

管脚多怎么了,难道你还打算不打板,用面包板搭?况且你不打板,那你也要看屏接口是什么样的吧,要是FPC的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板用座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脚多怎么了,难道你还打算不打板,用面包板搭?况且你不打板,那你也要看屏接口是什么样的吧,要是FPC ...

管脚多了间距小,难焊,况且驱动个TFT要这么多脚干吗, 查了K6系统都是64脚以上,果断废了它,还是在K2系列找个48脚的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