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方提出的ZigBee需求,是否可行

楼主(2014-10-17):
1 设计内容
   整个系统采用ZigBee技术,星型网络,零布线,低功耗,传输稳定高效。
1.1.          整个系统分主站、从站;
1.2.          一个主站,最多带100个从站;
1.3.    产品可靠性、环境、寿命要求
1.3.1  产品温度要求:-40~+50℃
1.3.2  耐腐蚀性要求:中性盐雾5%浓度,240h
1.3.3  抗扰性能要求:应满足工业无线传输的国家、行业标准的要求,并应符合GA61-2010固定灭火系统驱动、控制装置通用技术条件中6.5抗电干扰要求的规定
1.3.4  产品的有效使用寿命不小于5年。
1.4.         主站要求:
1.4.1 主站采用CC2530+CC2591方案设计,主站与从站在空旷环境下最远通信距离为500m,室内(混泥土墙体)最远通信距离不小于150m。外部供电,电压、电流可按设计要求提供;
1.4.2 采用232与上层通信,实时汇报每个从站工作运行情况,通信协议双方协商确定;
1.4.3 第一次开机,从站逐个加入网络,主站向上层主动上报每一个新加入从站的MAC地址,上层接到MAC地址后可对该从站二次编号,此编号可对应贴在相应从站上,
        方便快速定位(如上层接收到主站发过来的第一个从站MAC地址,将其编号为‘01’,可将此‘01’编号贴在从站上)。后期若某个从站由于故障或别的原因,从网络中删除,
        主站向上层汇报,上层做相应处理。中途新加入的从站,亦用此方法通知上层,实现更换从站后也能定位。以此确   保网络中从站的灵活加入、退出。

1.4.5 主站输出命令,主站发送‘输出命令’,各从站要求把备用电池对外输出供电,这个是重要指令。
1.5.        从站要求:
1.5.1 从站采用CC2530设计,采用电池供电。具体待机时间根据所选电池容量决定,双方可商定。目标使用年限3年。
1.5.2 从站硬件要求:
①        带有三路AD检测信号,由甲方提供电路参考图协助设计;
②        带三个LED灯,分别为LED1(绿灯)、LED2(红灯)、LED3(黄灯);
③        按键:入网键;
④        从站系统供电的电池电量检测电路;
⑤        带有备用电池,当从站接收‘输出命令’时对外输出(注:对外输出瞬间电流达到800mA) ,及备用电池电量检测电路,由甲方提供电路参考图及协助设计;
1.5.3 工作方式:
①        从站初次上电入网功能,长按入网键从站入网并指定从站编码;
②        从站每隔3秒唤醒一次,检测从站各项指标(三路AD、电池电量、备用电池电量)是否正常;
a.        正常,对唤醒次数进行计数,当计数值达到2500次时先汇报正常情况后进入休眠,计数值没有达到直接进入休眠;
b.        异常,汇报异常情况。
③        LED1(绿)从站每唤醒时,闪烁一下,点亮时间约为300ms(注:闪烁周期可能会有变动);
④        LED2(红)从站接收到‘输出命令’并执行对个输出后,以1秒为周期,点亮时间为300ms闪烁(注:闪烁周期可能会有变动);
⑤        LED3(黄)从站异常,以2秒为周期,点亮时间为300ms闪烁 (注:闪烁周期可能会有变动);
⑥        接收到‘输出命令’后执行对个输出功能,此功能为重要指标,不允许有误动作。
⑦        从站批量生产时,硬件 (不含电池)成本控制在¥25.00以内。

楼主:
希望前辈们给点经验上的指导,谢谢

网友:
ZigBee没问题,功耗和成本要注意啊

网友:
还有那个盐雾

网友A:
不好做,首先抗腐蚀抗干扰就不简单,其次,只有主站有PA,从站不带那通信距离不会远的,双向啊。还有,带电池还要求-40,一般电池都不行吧?

楼主:
谢谢前辈的回复,盐雾这个是设计成品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吗?
ZigBee这个芯片可以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做,首先抗腐蚀抗干扰就不简单,其次,只有主站有PA,从站不带那通信距离不会远的,双向啊。还有,带电 ...

恩恩,谢谢前辈宝贵的建议,

网友:
xbee贵啊!不过用着方便

网友B:
zigbee怎么发音的?我念“这个逼”行吗?

网友:
1.3.1  产品温度要求:-40~+50℃
不好整。
如果要点LED的话。电池寿命就要好好考虑了。

网友:
单点室内150米的话有点难度,如果组网的话还好

网友:
盐雾试验,给多少钱?
盐雾试验,给多少钱?
盐雾试验,给多少钱?
盐雾试验,给多少钱?
盐雾试验,给多少钱?

网友:
不要求功率灵敏度,直接要求距离,这得是多大的坑?
不要求功率灵敏度,直接要求距离,这得是多大的坑?
不要求功率灵敏度,直接要求距离,这得是多大的坑?
不要求功率灵敏度,直接要求距离,这得是多大的坑?
不要求功率灵敏度,直接要求距离,这得是多大的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zigbee怎么发音的?我念“这个逼”行吗?

头像好 回复也好

网友:
一个主站,最多带100个从站;产品的有效使用寿命不小于5年。  估计不行。。。。。。

网友:
无线通信-般不用距离的

网友:
zigbee  500米,你可要上点心了。估计要加功放

网友:
电池供电,三年怎么做到?

网友:
有没有把握要看你自己,如果你没有zigbee的技术积累,还是放弃为好。
几个关键点:
1.节点数远达不到
2.距离达不到,别拿室外的数据说话。
3.加pa就别考虑电池寿命。
4.电池用3年都要费劲心思搞。当然,如果你有顶级的好电池那另当别论。

网友:
用2530做东西几年了,这要求做不到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们的回复,学习了很多,谢谢你们,

愿上帝祝福你们

网友C:
每个指标最好自己仔细分析,合同签了,不达标,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指标最好自己仔细分析,合同签了,不达标,就比较麻烦了

嗯,是的,谢谢提醒啊,
愿上帝祝福你,

网友:
对可靠性要求极高,难

网友:
冒似距离不行,Zigbee的穿透太弱。不过可以考虑网状的网络,这样网络复杂一些,距离上可能会比较远一些。

网友:
本人小白,这要求惊呆了我

网友D:
我想问 工程费是多少

网友:
室内距离150米,基本上没戏。

网友:
距离会不会有点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 工程费是多少

这是一个高要求的系统。
国内做的很可靠的,好像没有。
10万起步

网友E:
不确定的技术指标太多,这个项目是个陨石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确定的技术指标太多,这个项目是个陨石坑……

嗯,是的,

网友:
好像不好整,室外500m,应该问题不大,加天线

网友:
-40°,器件都要工业级的。

网友F:
有个细节,你们一个主站附近会不会存在另一个主站?比如重庆那样的山城,你觉得两个主站之间距离很远了,但是直线距离只有几十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细节,你们一个主站附近会不会存在另一个主站?比如重庆那样的山城,你觉得两个主站之间距离很远了,但 ...

就是得有不同的网络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得有不同的网络嘛

zigbee有机制避免,但是你应用层是如何去实现?每个从机都带配置接口,配一根数据线?

网友G:
这个指标很难做到,室内150M用2.4G太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指标很难做到,室内150M用2.4G太困难了。

嗯,已经放弃了,谢谢你的建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zigbee有机制避免,但是你应用层是如何去实现?每个从机都带配置接口,配一根数据线? ...

嗯,是的,不过最好的方法不应该在应用层,这样就增加了应用层的冗余?!还是怎么说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