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485隔离这样处理没问题吗?

楼主(2014-10-17):
如题:

网友:
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5脚和8脚接个电容。

网友A:
中间的那个6N137上拉电阻不能那么接。

网友B:
485的A,B线电源应该是VCC_485,而不是7_3.3V。隔离前后的地在layout时也不能靠太近。

网友:
用这个光耦隔离SPI信号时出现过5、8没接电容,导致工作异常。。。

网友:
一片磁藕就解决了

网友C:
注意R420脚上的波形,防止通信频率高时,这么大电阻导致下降沿太长。

网友D:
6n137,2k电阻3.3v驱动不了,你试一下!

网友E:
1.中间137的GND不能这样接。
2.485上拉接了3.3V
3.137的电阻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的A,B线电源应该是VCC_485,而不是7_3.3V。隔离前后的地在layout时也不能靠太近。 ...

果然,已经修改,怪自己太不自信了,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那个6N137上拉电阻不能那么接。

电容已经加上,上拉是说6脚吗?需要加电阻的意思?换成和下面那个一样的形式了,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R420脚上的波形,防止通信频率高时,这么大电阻导致下降沿太长。

谢啦,那之后要是调试的时候出问题就有解决的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n137,2k电阻3.3v驱动不了,你试一下!

恩,改成1K了,之后会在这里进行调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中间137的GND不能这样接。
2.485上拉接了3.3V
3.137的电阻太大。

中间的137感觉应该是有问题了,所以改了一下,你帮我再看看,谢谢

楼主:
更新后的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已经加上,上拉是说6脚吗?需要加电阻的意思?换成和下面那个一样的形式了,可否? ...

R408放下面那根线上,改为1K。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后的图纸:

看第三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改成1K了,之后会在这里进行调试看看

是要改6N137电源电压,工作电压是4.5-5.5V。建议改为5V

网友A:
其实2个光耦就可以了,没必要三个。论坛里搜搜应该有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后的图纸:

1.用6N137有点浪费,TP521就足够了。
2.A线上拉16K~22K电阻,B线下拉。
3.A,B上都串联一个限流60mA的PTC。

网友F:
485接口防护建议TVS管靠近芯片放置,让浪涌电流先经过放电管再过TVS,A和B靠近芯片放置几十R的电阻,吸收一点浪涌能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485接口防护建议TVS管靠近芯片放置,让浪涌电流先经过放电管再过TVS,A和B靠近芯片放置几十R的电阻,吸收一 ...

TVS应该就着接插件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TVS应该就着接插件放吧

TVS的响应速度快,但是能吸收的能量并不如放电管,浪涌能量应该先用放电管吸收,再过过TVS,最后通过串接的电阻或者PTC吸收,所以从接插件到485到芯片的摆放顺序应该是放电管、TVS、电阻或PTC,走线也应该加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2个光耦就可以了,没必要三个。论坛里搜搜应该有参考。

找到了,真牛。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94%E7%A6%BB%2B485

楼主: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6脚上拉电阻改为5K1,然后直接6、7脚接到上面VCC+5V。弄2个电源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脚上拉电阻改为5K1,然后直接6、7脚接到上面VCC+5V。弄2个电源太麻烦了。

谢啦。
弄2个电源是为了让输出为3.3V,因为是直接进入MCU的,MCU是3.3V供电,不能承受5V,安全起见所以和MCU直接的连接都是3.3V的

网友H:
我们通常做保护是放电管,自恢复保险,TVs。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是用一个TSS

网友I:
一片ADM2483就可以了,占用空间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通常做保护是放电管,自恢复保险,TVs。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是用一个TSS ...

孤陋寡闻啊,查了一下:

电涌抑制晶闸管(TSS)

TSS是电压开关型瞬态抑制二极管,就是涌抑制晶体管,或者叫做导体放电管,固体放电管等等。LangTuo等牌子。 TSS管是利用半导体工艺制成的保护器件,主要用于信号电路的防雷保护。不能用在电源端口。 TSS器件的通流容量一般最高可达到150A(8/20uS)。

TSS管和TVS管都是利用半导体工艺制成的限压保护器件,TSS管是电压开关型的。TVS是电压钳位型的。TSS管在响应时间,结电容方面与TVS管是相同特点,易于制成表贴器件,很适合在单板上使用。TSS管适合于信号电平较高的信号电路保护。

但是TSS不知道怎么用,有推荐的485+tss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片ADM2483就可以了,占用空间还小

这个问过价格了,太贵,用不起啊

网友(2019-11-12):
此电路,6N137的LED限流电阻408,418,419疑似过大,按图数值计算,实际驱动LED电流小于5ma,不符合6N137技术手册要求。

网友:
用荣π的容隔芯片,成本比137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