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一个很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4-10-17):
for循环中有如下一段代码,将代码写入到函数中就不执行了:

if (EnableA == YES)

{

//  Go_Neut();

  if(PositionValue < Mid_DnLimitmm)

{

RunBwd_Mot(MotorA);

  if( Mid_DnLimitmm<=PositionValue<=Mid_UpLimitmm)

  {     Stop_Mot(MotorA);    }

  }

if(PositionValue > Mid_UpLimitmm)

{

RunFwd_Mot(MotorA);

  if( Mid_DnLimitmm<=PositionValue<=Mid_UpLimitmm)

  {     Stop_Mot(MotorA);    }

}

  }

将绿色部分的,写成红色部分的函数,然后在就不执行,这是几个意思?

很不解!

网友:
一段一段删了看哪个函数出问题了呗

网友A:
少个”}“?
好吧,我数错了....

网友:
起码对对齐再说咯,看得人都晕~~~~

网友:
参数声明周期问题?都声明为全局变量试试?

楼主:
绝对不会出现语法格式的问题,只是将语句集合成一个函数,在TMS320F28335的For循环中,就不执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个”}“?
好吧,我数错了....

绝对不会出现语法格式的问题,只是将语句集合成一个函数,在TMS320F28335的For循环中,就不执行了

网友:
可能是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问题,初始化有没有做好

网友:
楼主还找一个代码编辑器吧

网友B:
1,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问题
2,程序嵌套层数太多导致堆栈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问题
2,程序嵌套层数太多导致堆栈满了

堆栈,没考虑到,确实非常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