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学习松翰单片机了,第一个汇编程序,献丑了.

楼主(2014-10-17):
之前无论学习51,STM8还是MSP430,一直都很依赖C,虽然也算是用了几年MCU了,但从没用过汇编程序.
现在头脑发抽,突然想学松翰,这芯片虽有C studio,但是为了摆脱C的粘性,决定学习汇编,就从这颗芯片开始.
写的第一个程序,单个LED闪烁,用C非常简单,但汇编还要查各种指令的使用方式,所以也捣鼓了一下午.
单片机仿真型号是2711.
献丑了.

/**********************************************************
;程序名称:LED闪烁程序
;日    期:2014.10.17
**********************************************************/
        CHIP        SN8P2711A
//{{SONIX_CODE_OPTION
        .Code_Option        LVD                LVD_H                ; 2.4V Reset Enable LVD36 bit of PFLAG for 3.6V Low Voltage Indicator
        .Code_Option        Reset_Pin        P04
        .Code_Option        Watch_Dog        Disable                ; Disable Watchdog
        .Code_Option        High_Clk        4M_X'tal        ; Crystal/Resonator: 2Mhz~10Mhz
        .Code_Option        Fcpu                #0     ; Fcpu = Fosc/1
        .Code_Option        Security        Enable
        .Code_Option        Noise_Filter        Disable
//}}SONIX_CODE_OPTION

;RAM变量定义
.DATA
ORG                0H        ;RAM变量定义起始地址
timera ds 1                ;1Byte变量
timerb ds 1                ;1Byte变量

;程序开始地址,ROM
.CODE
ORG                0H        ;ROM起始地址
jmp                main        ;跳转到10H地址处,因00H - 10H处有中断处理入口,所以需要跳过
ORG                10H        ;MAIN函数地址
main:
        b0bset                p5m.3        ;设置p5.3为输出模式
@@:                        ;暂时性标号
        b0bset                p5.3        ;置位P5.3
        mov                 a,#255         ;载入延时时间
        call                delay        ;延时
        b0bclr                p5.3        ;复位P5.3
        mov                a,#255        ;载入延时时间
        call                delay        ;延时
        jmp                @b        ;跳回向前最近的一个"@@"处

delay:                        ;延时子函数
        mov         timerb,a        ;将延时变量(形参)载入函数变量
        mov         a,#100
        mov        timera,a        ;将立即数载入变量timera
        decms         timera                ;如果timera -- 等于0,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jmp        $-1                ;回到上一步,结合decms指令完成while(timera --)功能
        decms   timerb                ;双重延时
        jmp        $-3                   ;回到上面3步
        ret                        ;子程序返回
ENDP                        ;程序结束

网友A:
delay:                        ;延时子函数
        mov         timerb,a        ;将延时变量(形参)载入函数变量                        //这一句把延迟参数送入 timerb
        mov         a,#100                                                                           //这一句就是把立即数送入A
        mov        timera,a        ;将立即数载入变量timera                                  //这一句相当于吧A的数直接放到 timerb,,,为啥不直接立即寻址吧100放入 timerble ??mov  timerb,#100/////////第一句就变的没意义了,没用就直接被下面的覆盖了!

网友:
今天刚刚学习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                        ;延时子函数
        mov         timerb,a        ;将延时变量(形参)载入 ...

不会啊,两个变量,timera,timerb,
timerb = 传入变量
timera = #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啊,两个变量,timera,timerb,
timerb = 传入变量
timera = #100

眼神不好,看花了。与c比有啥感想啊。为啥不学51的汇编啊,资料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神不好,看花了。与c比有啥感想啊。为啥不学51的汇编啊,资料多?

用51我肯定又会依赖C,这单片机RAM紧张,不用汇编不好搞,强迫一下自己.

网友:
除非量大,用C开发效率高,修改容易。

网友:
膜拜了,还是很厉害

网友(2014-11-22):
汇编学好了还是有用的,至少对寄存器的了解比用C的话深刻一些。

网友:
被汇编课程弄的脑大,膜拜,一起学习

网友(2015-01-06):
没什么价值

网友:
其实,干吗要特意去学汇编?我刚开始也是用汇编写,但是后来用的芯片多了 就用C了。汇编和C的目的都一样,不过汇编相对比较直接而且

网友:
有时间,任性!

网友(2015-06-11):
你很依赖延时函数

网友(2018-04-12):
有量产需求,量大,想省成本才会考虑用汇编。

网友B:
现在还学会汇编的,不多了 可以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学会汇编的,不多了 可以交流下

现在松翰 很多支持C的MCU了

网友(2018-06-21):
用C开发速度快得不止一点点。

网友:
汇编省空间小的项目还可以,大程序真心累。

网友:
C语言,可以写出汇编的效果,知道不?

网友(2021-06-24):
多少年没有用汇编了,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
汇编移植太麻烦了,特别像今年这种缺芯片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