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操作系统 线程挂起时回收内存有什么用

楼主(2014-10-17):
挂起时需要保存堆栈 但是堆栈还是存在RAM中  那么回收内存有什么用呢

网友A:
"线程挂起时回收内存"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程挂起时回收内存"是指什么?

将线程申请的内存空间重新释放到内存堆中

网友B:
楼主最好说一下这句话的出处和上下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说一下这句话的出处和上下文

+1

and

线程申请(malloc)的内存空间  只能由线程自己释放(free)
不然就是内存泄露。

将线程申请的内存空间重新释放到内存堆中

这句话所应该是指线程退出,线程控制块会被回收,大概几十字节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说一下这句话的出处和上下文

使用动态定义方式 rt_thread_create()时, RT-Thread会动态申请线程控制块和堆栈空间。
在编译时,编译器是不会感知到这段空间的,只有在程序运行时,RT-Thread才会从系统堆
中申请分配这段内存空间,当不需要使用该线程时,调用 rt_thread_delete()函数就会将这段
申请的内存空间重新释放到内存堆中。

网友:
貌似你转的这段话里面没有“挂起”二字
你确定是这段话么

网友:
英语可能是suspend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动态定义方式 rt_thread_create()时, RT-Thread会动态申请线程控制块和堆栈空间。
在编译时,编译器 ...

这个删除线程,不是你说的“挂起”

网友:
就是堆空间的的申请和释放吧
释放了 就可以被其他任务使用

网友:
回答的都是高手。。受教了

网友:
这个引用没有提到挂起时回收内存吧

楼主:
我懂了是我理解错了  挂起时不会回收内存  只有在删除的时候才会  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上几个解释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