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般数据存储用哪个厂家的FLASH,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4-10-17):
现自己玩个数据采集的东西,数量量为每分钟大约100byte,考虑要存储超过24小时,请问大家一般用什么存储芯片好,性能怎么样?最好能字节操作,接口方便用SPI或IIC接口。
请大家推荐下,谢谢大家。

网友:
SPI FLASH
循环写即可

网友A:
MX25L128 等,路由器上最常见的flash,哪个便宜用哪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X25L128 等,路由器上最常见的flash,哪个便宜用哪个好了

有好的算法吗?

网友:
这个需要什么算法

网友B:
Flash这种东西……………………

只要货源有保障,性能上基本都不会差

楼主:
存储结构,如果存储时,掉电怎么处理,或许在存储时出错怎么办?
本次存储的地址,下次需要存储时再接着写入,怎么安排算合理
我是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这种东西……………………

只要货源有保障,性能上基本都不会差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存储结构,如果存储时,掉电怎么处理,或许在存储时出错怎么办?
本次存储的地址,下次需要存储时再接着 ...

这些在程序里做些简单控制就可以了吧,加个fat文件系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存储结构,如果存储时,掉电怎么处理,或许在存储时出错怎么办?
本次存储的地址,下次需要存储时再接着 ...

M25P128,存储掉电加电容解决,直接顺序存储就行了。我算了下,你一天才256KB数据量,这个芯片有16MB,够你存N天的了。擦除可以按4KB页擦除,速度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M25P128,存储掉电加电容解决,直接顺序存储就行了。我算了下,你一天才256KB数据量,这个芯片有16MB,够 ...

谢谢,就采用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在程序里做些简单控制就可以了吧,加个fat文件系统?

太高级了吧,因为看到过别人的应用丢失数据的情况,就想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25P128,存储掉电加电容解决,直接顺序存储就行了。我算了下,你一天才256KB数据量,这个芯片有16MB,够 ...

请教一下,存储掉电如何加电容解决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存储掉电如何加电容解决啊?谢谢!

因为SPI芯片只需要不到10ms的时间去写入,所以只要你能及时把命令发出去,然后加个小电容(FLASH本身22uF就够了),就能保证Flash写入是可靠的。但是如果命令没有发出去,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就采用他了

呵呵,还有更快的W25Q28,你可以比较价格。SPI Flash不用考虑ECC,这类产品本来就不是和NAND比拼的,各有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还有更快的W25Q28,你可以比较价格。SPI Flash不用考虑ECC,这类产品本来就不是和NAND比拼的,各有 ...

有5V的么?现板上是5V供电,如果要从5V转3.3V,是不是加电阻即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5V的么?现板上是5V供电,如果要从5V转3.3V,是不是加电阻即可,谢谢

电流要能提供20mA所以你看情况加吧。可以考虑从MCU的3.3V输出端直接拉根线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5V的么?现板上是5V供电,如果要从5V转3.3V,是不是加电阻即可,谢谢

供电加个5V转3.3的就行 了,数据口上如果MCU是5V的话那就得串个电阻,

网友:
mxic或者华邦的25L128XX

网友:
AT45DB041,带缓存,好用。

网友:
24 * 60=1440 min 1440* 100=144,000bytes。如果不循环使用的话,25flash满足要求。循环使用上SD卡或者eMMC吧

网友:
我就是使用华邦的 W25Q80 1Mbyte  来保存音乐数据的
华邦的的芯片还算是可以的

网友E:
数据存储时加个校验,就知道数据有没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据存储时加个校验,就知道数据有没写错了

目前想用CRC16校验数据,但是很多的空间不是浪费了么?
请教:
1、大家一般用什么方式校验并如何纠错?
2、坏块检测,如何管理?

网友F:
自己玩的话就用铁电吧,SPI口,还不用考虑坏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玩的话就用铁电吧,SPI口,还不用考虑坏块的问题

wp和HOLD脚是不是都是直接接电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自己玩的话就用铁电吧,SPI口,还不用考虑坏块的问题

铁电的不足在于读和写都会消耗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想用CRC16校验数据,但是很多的空间不是浪费了么?
请教:
1、大家一般用什么方式校验并如何纠错?

不考虑坏块,加个校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电的不足在于读和写都会消耗寿命

铁电读不消耗寿命,flash,eeprom都都不消耗寿命,写的寿命分5v版本上亿次,3.3v版本几乎是无穷,缺点是太贵,容量小,常用的24cl04就要4元。作为对比,eeprom的04三毛多。国产更便宜。

网友:
一直用铁电  非常好用

网友:
SPI FLASH 循环写,不用考虑坏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想用CRC16校验数据,但是很多的空间不是浪费了么?
请教:
1、大家一般用什么方式校验并如何纠错?

CRC校验只能知道有没有出错,没法纠错。ECC可以纠错,但一般MCU都不带硬件ECC。如果容量够就存两份数据,分别加校验。如果一份出错就检查另一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wp和HOLD脚是不是都是直接接电源啊

不需要控制写保护的话可以都上拉到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电的不足在于读和写都会消耗寿命

手册里写的没有读写次数限制,完全可以当做RAM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