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一个项目中学习并使用FreeRTOS,哪个版本比较好,哪位...

楼主(2014-10-17):
想在一个项目中学习并使用FreeRTOS,下载源码时晕了,这货更新也太快了,这么多版本,到底哪个比较好呢?

或者推荐一个比较好的OS,最好不要收费的。谢谢

网友A:
去网上搜FreeRTOS,发现哪个版本资料多用哪个,学回来再选自己喜欢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网上搜FreeRTOS,发现哪个版本资料多用哪个,学回来再选自己喜欢的版本 ...

好像7.x用的人多一些

网友B:
rtthread 用的也很多,freertos用最新的release版吧

网友C:
版本区别不大,用最新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本区别不大,用最新的就行

嗯,好的

更新太太快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thread 用的也很多,freertos用最新的release版吧

这几个好像都是releas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thread 用的也很多,freertos用最新的release版吧

rtt效果如何

我看了一下代码,好像rtt比freertos要整洁一些

freertos代码看着不舒服,参差不齐啊

网友B:
那就最新的吧,学习的话都差不多,老的bug都修复了,而且有很多扩展和新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rtt效果如何

我看了一下代码,好像rtt比freertos要整洁一些

没用过,rtt中文支持好点,freertos外围多点,我比较喜欢freertos的风格

网友:
还没有用过OS.

网友:
mark一下。想学。

网友:
建议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最新的吧,学习的话都差不多,老的bug都修复了,而且有很多扩展和新特性 ...

好的,那我先用最新版本的试试

网友D:
用FreeRTOS就用最新的。

网友:
感觉区别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FreeRTOS就用最新的。

有教程吗?

网友:
FreeRTOS的教程还没有开始搞。

网友:
freeRTOS 4.x-6.x运行三天几小时就死机,未找到是什么问题。

网友:
建议用V8,原因是我正在用,还没发现有啥毛病
FreeRTOS V8.0.0:rc2 - Copyright (C) 2014 Real Time Engineers Ltd

也是在本论坛上找到的,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同样也需要学习

网友:
开源的东西 ,都差不多的 ,新的版本都有升级说明 。随便用那个版本都可以拿来学习

网友:
我是用的最新的,只需要简单几个任务切换应该随便用,除非用到复杂功能可考虑那个最成熟。

网友E:
感觉有新的就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有新的就用新的,

已经在使用最新版的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在使用最新版的了。呵呵

呵呵,大家都一样

网友:
iar 在调试里边有freertos的选项,选择后,调试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