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3D打印机板子的老板啊,求你们把板子做的稍好点吧

楼主(2014-10-18):
现如今,3D打印机早就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了,更加满怀热情的还是那些搞机械的人
人家学机械的真的不太懂电子,这样就让我们这帮电子工成湿钻了空子了
纵观现在的电路板
完全没有任何隔离,绝对不用一只光耦,管你干扰不干扰
不管是不是功率的器件,坚决不装散热器,MOS会热的把焊锡化了掉下来
超级廉价的排针和超级垃圾的接线端子,外行人两下就会搞坏掉
板子做的抠抠缩缩,搞大一点会赔死吗
所有的mos都没有图腾柱,貌似用点几分钱的三极管不会赔死吧
一律只使用超级便宜的A4988驱动器,用贵点的估计立刻就卖不出去导致被饿死
步进电机驱动器不能使用单独的隔离电源吗
步进电机驱动器电压高点不可以吗,导致现在那些搞机械的认为步进电机只能12V供电,真TM罪过
太多看不惯,不想说了,任何一个有点基础的用脚都能做好吧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水平问题技术问题,是态度问题
看人家不懂就好骗啊
小白何其多,且骗且珍惜

网友:
确实是态度问题,能把成本做下来的水平一般都不错

网友A:
现在好像都是什么arduino配一个电机板的

网友:
lz在哪里买的3d打印机遇到坑了?

网友:
楼主可是机电牛人,对行业很了解

网友:
国人把市场做乱,就从偷工减料,浮躁做事开始

网友:
公司买个3D打印机没用几次就坏了,太差劲了

网友:
呵呵,不得不说国人现状还是不断追求便宜,没有最便宜,只有再便宜,就是这些效应导致的直接结果!

网友:
你不是中国人吗?要质量好干吗不买国外的?怎么不抱怨老板给你的钱太多了买国货花不完?

网友:
x年前有个老外就说过了,态度决定一切。

网友:
穷搜跌扣馊跌

网友:
一切都是利润惹的呀。

网友:
有时不一定完全是老板的意思,可能做的人本身不专业

网友:
看看吃的都能整成啥样,就别说这些用的了。。。

网友:
人家就没打算做一个用10年的产品,2年就可以了,到时候换新的吧

【补充】不过看回复有人2个月都用不到

网友:
感觉市场已经被国人做烂了。

网友:
便宜货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市场决定一切啊

网友:
估计都叫学生干的吧

网友:
省阿省  都是能省一分是一分

网友:
...楼主 是攻城狮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买的人,卖的人,做的人都有责任的,整个产业链就已经做烂了。

网友:
照搬照抄的结果,原滋原味的保持了国外几年前的东西。真懒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觉得事情的根源还是国人的钱包厚度不够,产生了什么东西都图便宜的心理,工程师也很无奈不得不把东西做得便宜才卖得出去。
什么时候消费者更注重质量了,我们的产品质量才能真的搞上去。

网友:
3D打印机就那么回事,现在都在各种抄FDM的机器。高端点的机器就没人做了。

网友:
我以为说3d直接打印电路板

网友:
能说这是中国国情么。

网友:
态度决定一切。

网友:
我淘宝买了个6K的2135雕刻机,电控箱连个急停开关和航空连接器都不舍得用,里面也是各种垃圾连接器,,散热风扇还是拆机二手货,壳子垃圾回收塑料+薄铁皮都散架了,是哪家自己看尺寸,嘿嘿,这些电子外行搞的东西就是坑。

网友:
曾经也在淘宝上买过A4988的模块……很凑合事的……还烧过两个……

网友:
因为这种都是抄来抄去的,大家都长一个样。根本没有人去思考这样子有没有用或这样子好不好的问题。
说到光耦,楼主会发现无数共地、共电源的拿光耦在用的,还声称隔离的。

给楼主说个事,有人找我做24个门的储物箱的控制板,你知道一单才几个板子吗,20个.......你觉得我会用心去做好的设计。接插件直接拿2.54的排针完事。

网友:
楼主抱怨的时间已经可以开发一套开源3D打印机了。说的都很对,可以马上实施。

网友:
有的做工确实跟不上节奏~

网友:
所以我现在买来的东西都不爱拆了 ,拆了严重影响心情
比如电焊机 上为X宝综合排位第一的电焊机,下为进口米勒电焊机
完全感觉是像个半个世纪的产物
可能有人说价格不一样啊,其实在人家原产国也是便宜的掉渣

网友:
莫大可以考虑做个开源3D打印机,然后下一步做个打印雕刻一体机。

网友:
A4988驱动器有什么问题么?最近正准备用.

网友: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都是什么arduino配一个电机板的

电机还是有好几个的~
我还看过源码!
用C写的, 还真有点不习惯。

网友:
价格、时间、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