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无刷直流电机换向30度电角度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4-10-18):
最近在用PIC16F1783做一个无刷无霍的直流电机,刚转动起来问题就来了,测试每一项的波形发现与实际的相差很大,查找资料发现反电动势过零点检测到零点后还需要延迟30度电角度才能真正实现换相,可是电机的转速是随机可以调节的,怎样能很好的实现控制这30度的电角度呢?请做过相关产品的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我做的过零点检测是换相是通过比较中断来实现换相的哦。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啊,请教下,你是怎么启动的啊

网友(2014-11-25):
确实比较麻烦滴,期待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
其实不需要延时30度,你电路检测有延时,同时还需要超前换向,高转速时,检测到就可以马上换向了。

楼主:
马上换相有时能转动,但是看看波形就知道为什么要延时30度电角度了

网友(2016-08-16):
30 度是有原因的,基本上在转子转到一半的位置,此时刻换向,扭矩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