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B08接口单色点阵屏总是错一行引伸出for循环的疑问

楼主(2014-10-18):
最近闲着没事干,就在捣鼓HUB08接口的LED单色屏,在仓库呆了有段时间了,买了一直没玩,现在拿出来测试,本想搞个模拟的时钟,但是在测试中却发现一个问题,在这先上测试程序,超简单

/*      STC10F08XE
sbit D=P1^4;
#define  test  P0

void main()
{
        test = 0;
        OE=1;
        while (1)
        {

                D = 0;
                for(test=0;test<8;test++)          ------------------------------------(1)
                {
                        delay_ms(1);
                }

                D = 1;
                for(test=0;test<8;test++)         ---------------------------------------(2)
                {
                        delay_ms(1);
                }

        }
        return;
}

问题如下:
P0口的0、1、2 我接的74138的三输入,
按说在(1)处,当test加到8时,会立即跳出for,D至高,在(2)处同样当test加到8时,会立即跳出for,D置低,如此这样循环下去,问题来了:
说明:示波器1通道对应74138输出,2通道对应D

楼主:
这里为什么Y7输出后D没有被立即拉高置低呢?
继续测试后发现  Y7输出后到D被拉高置地的这段时间正好是delay的时间:

网友A:
感觉没错的,第一个test=7时,是要经过 delay_ms(1)才D=1;
或第二个 test=7时,还是要经过 delay_ms(1)才D=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错的,第一个test=7时,是要经过 delay_ms(1)才D=1;
或第二个 test=7时,还是要经过 delay_ms(1)才D ...

当test=8时,D应该立即拉高置地,他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