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源码中这些两个函数是用来调试的吗?怎么调试?

楼主(2014-10-18):
μCOS-III每个内核对象都会有有下面类似的两个函数,OS_XXXDbgListAdd和OS_XXXDbgListRemove,看名字好像是拿来调试的,可是不知道怎么调试法?
#if OS_CFG_DBG_EN > 0u
void  OS_SemDbgListAdd (OS_SEM  *p_sem)
{
    p_sem->DbgNamePtr               = (CPU_CHAR *)((void *)" ");
    p_sem->DbgPrevPtr               = (OS_SEM   *)0;
    if (OSSemDbgListPtr == (OS_SEM *)0) {
        p_sem->DbgNextPtr           = (OS_SEM   *)0;
    } else {
        p_sem->DbgNextPtr           =  OSSemDbgListPtr;
        OSSemDbgListPtr->DbgPrevPtr =  p_sem;
    }
    OSSemDbgListPtr                 =  p_sem;
}

void  OS_SemDbgListRemove (OS_SEM  *p_sem)
{
    OS_SEM  *p_sem_next;
    OS_SEM  *p_sem_prev;

    p_sem_prev = p_sem->DbgPrevPtr;
    p_sem_next = p_sem->DbgNextPtr;

    if (p_sem_prev == (OS_SEM *)0)
    {
        OSSemDbgListPtr = p_sem_next;
        if (p_sem_next != (OS_SEM *)0)
        {
            p_sem_next->DbgPrevPtr = (OS_SEM *)0;
        }
        p_sem->DbgNextPtr = (OS_SEM *)0;

    } else if (p_sem_next == (OS_SEM *)0) {
        p_sem_prev->DbgNextPtr = (OS_SEM *)0;
        p_sem->DbgPrevPtr      = (OS_SEM *)0;

    } else {
        p_sem_prev->DbgNextPtr =  p_sem_next;
        p_sem_next->DbgPrevPtr =  p_sem_prev;
        p_sem->DbgNextPtr      = (OS_SEM *)0;
        p_sem->DbgPrevPtr      = (OS_SEM *)0;
    }
}
#endif

楼主:
懂的赶紧来说下。

网友A:
把所有信号量加入到链表,方便查看所有的信号量数据

网友:
典型的双向链表的插入和删除操作。
第一个函数是在双向链表头插入p_sem指定的元素
第二个函数是在双向链表中删除p_sem指定的元素

网友:
4楼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信号量加入到链表,方便查看所有的信号量数据

可是这样子好像跟“调试”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