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 H桥,在切换电机正反转时会导致单片机重启

楼主(2014-10-18):
各位大哥,目前在做热量表带阀控的项目,调试H桥出现以下问题:

1.单独控制电机正转、反转都没有问题。
2.当程序自动切换单片机正反转时,会导致单片机重启。
3.H桥是直接接到单片机管脚上的。

                MOTOR1_H;
                MOTOR2_L;                        //电机正转
                Delay_ms(10000);
                MOTOR2_H;                        //电机反转
                MOTOR1_L;
                Delay_ms(10000);

网友:
先把使能端关掉,反转之后再打开使能端

网友A:
你没有加泄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加泄流二极管

泄流二极管型号是加个什么样的比较好

网友:
加4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泄流二极管型号是加个什么样的比较好

这要看你电机电流大小选电流, 快速恢复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电机电流大小选电流, 快速恢复二极管

可以试着把驱动电阻加大到202,反向并1N4148试试。
另外,你的死区时间设置为多少?
这个地方一个N管一个P管,共用同一个驱动信号,可能会发生匹配问题。还是要看一看具体的波形才能分析哇~~

网友:
单片机电源和电机电源分开供。

网友:
电压低的话,电机驱动用L9110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着把驱动电阻加大到202,反向并1N4148试试。
另外,你的死区时间设置为多少?
这个地方一个N管一 ...

我也觉得是死区时间问题可能性比较大,突然一个大电流把电压拉下来了

网友:
反电势使电流过大,电源跌落

网友:
图貌似错了...MOS并联二极管应该能解决

网友:
我用TB6612FNG来驱动电机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求解决方法

网友:
单片机机电源引脚处加一个大电容。

网友C:
请问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么?

网友:
430也抗不住

网友:
原因2点  干扰 和 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么?

因为工期问题。该方案放弃了。现在使用的是 L9110S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工期问题。该方案放弃了。现在使用的是 L9110S电机驱动芯片。

请问您用L9110S驱动还会出现原来的问题么?
我用TB6612FNG来驱动电机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用L9110S驱动还会出现原来的问题么?
我用TB6612FNG来驱动电机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

芯片还没到。到了测试之后我再回复你。

网友:
1大电容 2隔离电源

楼主:
L9110S电机驱动芯片测试完了。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管子带续流管吗?可能性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