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拿到一个SI4463,请教怎么用它的API控制发射功率啊?

楼主(2014-10-18):
刚拿到一个SI4463,请教怎么用它的API控制发射功率啊?

找了一遍也没找到啊

楼主:
4463程序根本不用定啊,WDS生成的函数调用就可以了,一个字母都不用写的

楼主:
我传一个上来吧

网友A:
RF_PA_MODE_4 0x11, 0x22, 0x04, 0x00, 0x08, 0x7F(调整这个字节), 0x00, 0x3D
4463的功率确实不错,19.23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_PA_MODE_4 0x11, 0x22, 0x04, 0x00, 0x08, 0x7F(调整这个字节), 0x00, 0x3D
4463的功率确实不错,19.2 ...

RF_PA_MODE_4 0x11, 0x22, 0x04, 0x00, 0x08, 0x7F(调整这个字节), 0x00, 0x3D

网友B:
用着4432,感觉挺好的,不知道4463是不是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着4432,感觉挺好的,不知道4463是不是兼容

4432不是有静电死机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