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GPIB接口的仪器,如何通信

楼主(2014-10-18):
     手头有一款很老的GPIB仪器,后面带有GPIB接口,我现在想用电脑与其通信,电脑上需要什么软件呢?是不是有什么软件像串口助手那样,可以随意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数据给仪器?

网友A:
淘宝上买个GPIB转串口 ,找到仪器的控制说明,就可以用串口助手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买个GPIB转串口 ,找到仪器的控制说明,就可以用串口助手控制了。

谢谢回答。。。。。GPIB有类似串口助手这类软件吗?

网友:
安捷伦的虚拟仪器软件VEE 应该擅长此类控制,labview也有gpib的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