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画块最小板玩玩

楼主(2014-10-18):
弄了几块TFT,需要做个转接板,大把空地,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画个最小板顺便 学习学习TFT编程。

屏用的是这个

楼主:
嘿嘿,我打板去也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我打板去也

好风骚的走线

网友A:
卤煮你的复位和下载电路呢?

网友:
走线看着真飘逸

网友B:
请问AD09能画这样的大圆弧么?好好看

网友:
有点老电视贴出线条的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卤煮你的复位和下载电路呢?

下载原本就不想独立出来,反正所有管脚都引出,问题不大,直是复位电路好象是漏了,这下惨了啊,为什么?我在其它几个论坛贴出来,都没人提醒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AD09能画这样的大圆弧么?好好看

可以的,我这个是之前看到有个XD画的,我在他的基础上手工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AD09能画这样的大圆弧么?好好看

shift+空格吧 切换走线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hift+空格吧 切换走线方式

想问个问题,我忘记一个快捷键了,就是布线的时候按下会自动出现一个焊盘然后线就会换一层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个问题,我忘记一个快捷键了,就是布线的时候按下会自动出现一个焊盘然后线就会换一层那种...{:dizzy ...

【*】键

网友:
楼主走线很性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AD09能画这样的大圆弧么?好好看

按住Shift+空格切换即可

网友:
好风骚的走线

网友B:
我记得之前布线确实按了一个什么键切换的,好久不用有点忘记了。
刚刚查看了一下文档,确实是*键,但是【*】在键盘上是数字8上的,按了没用,需要2+L 才行...
谢谢提醒~

网友D:
楼主推弧推的很骚情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个问题,我忘记一个快捷键了,就是布线的时候按下会自动出现一个焊盘然后线就会换一层那种...{:dizzy ...

我记得不太得了。只记得p-v是放过孔。
单个快捷键是不是需要专门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推弧推的很骚情嘛

哪有这么好推的,许多地方是一条线一条线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之前布线确实按了一个什么键切换的,好久不用有点忘记了。
刚刚查看了一下文档,确实是*键,但是【 ...

可以按数字键盘那边的【*】

网友:
好风骚的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之前布线确实按了一个什么键切换的,好久不用有点忘记了。
刚刚查看了一下文档,确实是*键,但是【 ...

shift+滚轮

网友E:
强迫症患者表示看到绿色很难受

网友F:
好个性啊  但是如果被我老大看到 估计要被叼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迫症患者表示看到绿色很难受

还有哪一堆的圈圈,全部被我人工忽略,说到底还是AD用的不太熟,凑合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个性啊  但是如果被我老大看到 估计要被叼死啊

风格不一样,百花齐放嘛

网友G:
这个可是一对一啊,一个管脚都没有空的。
IO物尽其用,FLASH够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是一对一啊,一个管脚都没有空的。
IO物尽其用,FLASH够大么?

用的是STM8L151K4  32K  一般的小应用可以了,  如果不焊MCU, 直接当转接板可以做显示屏,支持3V,5V  IO 电压 , 背光用恒流IC有点浪费了,所以板上加了简单的三极管控制背光,一般用效果也可以了, 同时还加了一片I2C芯片, 要用就焊上,不用就空着。

网友:
走线很飘逸嘛

网友:
走线很特别哈

网友H:
走线风骚但很正规,比一些所谓科班出来画的好,有前途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走线风骚但很正规,比一些所谓科班出来画的好,有前途

谢谢夸奖,有点不好意思说

网友:
挺漂亮的,见过老外的板有这样的画作,是90年代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个问题,我忘记一个快捷键了,就是布线的时候按下会自动出现一个焊盘然后线就会换一层那种...{:dizzy ...

99的话,好像是走线的同时使用+-符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强迫症患者表示看到绿色很难受

哈哈,错误的提示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错误的提示是吧!

是的,全部忽略了,我没有用自动检测

网友:
绿色线是报错?

网友:
走线好飘忽啊,赞

楼主:
是的,它报它的,我画我的

楼主:
你说的我都有点漂了, 晶震应该用贴片的,复位电路漏了

网友:
好飘逸的说!!!

楼主:
板子回来了, 个人玩多了点,10块钱 一块板带一张没上过锡的TFT, 有没有人玩,出几片

网友:
我也感觉你的走线挺飘逸~~~

网友:
2楼的走线确实风骚!

网友:
  楼主,上电复位电路很重要,虽然小,但是如果没有,单片机上电可能工作不正常,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J:
期待楼主上电后的成品

网友K:
请问楼主原理图的器件管脚是如何设置成不同颜色的?

网友:
这板子的走线好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原理图的器件管脚是如何设置成不同颜色的?

不同层颜色自然不同啊

网友:
女人都想要的曲线美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同层颜色自然不同啊

我问的原理图的管脚,不是PC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问的原理图的管脚,不是PCB的。

这个在原件库里,可以自己定义的,我用的是从网上下的,记不清是谁的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原件库里,可以自己定义的,我用的是从网上下的,记不清是谁的库。 ...

嗯,确实可以,一直不知道有这功能。

网友(2015-02-05):
引用 网友J:
期待楼主上电后的成品

姑娘很养眼啊。。。

网友:
走线好性感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同层颜色自然不同啊

养眼你就多看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养眼你就多看会哈。。。

这确实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