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L25板载的openSDA能用于调试自己的KL16板子么?(已解决)

楼主(2014-10-18):
我按照说明的要求把FRDM-KL25板子上的SWD CLK那个断开,然后把SWD_CLK,SWD_DIO,GND,RST这4根线连接到目标板的调试口,确认电气连接没有问题,为什么就是连接不上?有没有做过实验成功的坛友?

网友A:
  JLINK白菜价好用的不得了,非要折腾这种板载阉割仿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JLINK白菜价好用的不得了,非要折腾这种板载阉割仿真器。。。

同感啊  , 现在新东西太多啦 , 感觉还是传统的Jlink 用着比较习惯

网友:
哪位大侠能把这个解决好了, 也是造福人类的事啊, 支持楼主继续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DM-KL25 仿真器部分供电了没有?看提示,仿真器都没有找到。

你哪里看到仿真器没找到?我就这么不堪么?忘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白菜价好用的不得了,非要折腾这种板载阉割仿真器。。。

本来JLINK用的好好的,我也没想换啊,就是因为JLINK用在KL16上出问题,需要用openSDA对比下确认是不是调试器的问题。

网友C:
楼主你好
建议你上一张pdf格式的最小系统原理图,看下是否是接口电路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建议你上一张pdf格式的最小系统原理图,看下是否是接口电路问题导致的。 ...

我用Jlink都能够正常调试,能否说明我的接口电路是正确的?

网友D:
论坛里好像有人搞过,应该可以,但是固件需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好像有人搞过,应该可以,但是固件需要换!

你是说改成Jlink固件?那个不是说只能调试飞思卡尔的评估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建议你上一张pdf格式的最小系统原理图,看下是否是接口电路问题导致的。 ...

飞思卡尔板载的openSDA是不是都绑定了板载的芯片ID,只能对此ID调试?

网友:
我的KL25的板子,openSDA一直没有装好,改天试试jlink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改成Jlink固件?那个不是说只能调试飞思卡尔的评估板么?

JLINK针对的是ARM,不仅仅是什么评估板,线接出来是JLINK支持的ARM核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JLINK针对的是ARM,不仅仅是什么评估板,线接出来是JLINK支持的ARM核都可以! ...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5102

Limitations:
    当然我们也会猜到SEGGER不会那么蠢到自断财路(OpenSDA平台可是非常low-cost的),不然谁还会用那么昂贵的正版J-Link啊,呵呵。所以使用SEGGER提供的这个firmware有以下几点限制:
1)只能用在飞思卡尔平台基于ARM的产品上;
2)只可以调试飞思卡尔的评估板,所以貌似如果用在自己画的板子上可能有问题;
3)还有一个比较遗憾的,那就是不支持使用J-Flash软件(我一直觉着J-Flash很好用);
4)SEGGER不提供技术支持(这个我觉着无所谓)。

网友E:
我也是把j11隔断 下载到kl16z128vlh4没问题啊!我用的是iar软件  如果flashloader和link文件 改成128k可以直接下到FRDM-KL25板子上的kl25   软件还是通用的主要是flashloader  和链接文件选对问题不大

我调试的时候第一次用的连接线  用万用表量是导通的 但是就是不通信检测不到芯片   后来我找杜邦线焊接就好了  还纠结线怎么会这样 然后问了问工人这线怎么样 结果他来了一句 这是公司最差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5102

Limitations:

是我没调查,呵呵,以为都可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5102

Limitations:

谢谢总结
但是如何阉割的呢--- 只可以调试飞思卡尔的评估板
是固件只能配相同芯片的ID??  那样,DIY相同的芯片的板子理论上就OK 了吧, 呵呵

网友:
所以一定要搞个FSL的直载器,而且这东西要平过JLINK, 平过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把j11隔断 下载到kl16z128vlh4没问题啊!我用的是iar软件  如果flashloader和link文件 改成128k可以 ...

我也是用万用表量了半天是通的,难道真是线不行?我换杜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把j11隔断 下载到kl16z128vlh4没问题啊!我用的是iar软件  如果flashloader和link文件 改成128k可以 ...

我用杜邦线焊了还是不行啊,请问你连了几根线?电源线有焊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杜邦线焊了还是不行啊,请问你连了几根线?电源线有焊么?

电源  地   reset  sw_clk swd_dio 就这5跟线啊  都是从FRDM-KL25上引出的    电源线你外接也没事啊 只要公地就行   我调试液晶的时候功率比较大是外接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  地   reset  sw_clk swd_dio 就这5跟线啊  都是从FRDM-KL25上引出的    电源线你外接也没事啊 只要 ...

openSDA是最新的固件么?还是模拟Jlink的?我就费解了,实际的Jlink都可以,说明板子的接口电路是没问题的,连线也就那么几根,我都拆了重新焊了,不可能搞错吧,文晔的技术支持还说要把评估板上MCU那个DIO也割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  地   reset  sw_clk swd_dio 就这5跟线啊  都是从FRDM-KL25上引出的    电源线你外接也没事啊 只要 ...

再问一点,你的DIO 和CLK有接上拉电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  地   reset  sw_clk swd_dio 就这5跟线啊  都是从FRDM-KL25上引出的    电源线你外接也没事啊 只要 ...

刚刚拿示波器测量RST,DIO的波形,除CLK外均同时链接到25评估板芯片和我的KL16目标板,测量三种情况下波形:1,CLK悬空。2,CLK接我的KL16(链接失败)。3,CLK接评估板KL25(链接成功)。在第一个RST信号下的DIO信号长度,3>2>1,3比2多出的那一小段数据,前面空了10ms左右。那么最后结论就是,openSDA对目标芯片是有限制的,这个限制可能是芯片型号,也可能是芯片唯一ID,这里想不通的就是你的为什么可以?难道是早期的openSDA版本?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刚拿示波器测量RST,DIO的波形,除CLK外均同时链接到25评估板芯片和我的KL16目标板,测量三种情况下波形 ...

我用的是DEBUG-APP_Pemicro_v102.SDA这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DEBUG-APP_Pemicro_v102.SDA这个固件

难怪……我这个都V11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DEBUG-APP_Pemicro_v102.SDA这个固件

刷了你这个固件我连评估板上的25都仿真不了 无解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刷了你这个固件我连评估板上的25都仿真不了 无解了……

我现在做医疗器械  最近做的项目就是用的kl16 用 FRDM-KL25板载的openSDA调试  没问题啊 我这又试了试  刚开始可能不行  重上电就没问题啊!!!你得保证你焊接的电路没问题啊!
还有就是现在下载的时候出现的是什么信息?

还有就是 我那个固件挺古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5102

Limitations:

楼主你好
FRDM-KL25Z板载OpenSDA仿真器刷成JLink固件后,我这能够仿真优龙的KL26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做医疗器械  最近做的项目就是用的kl16 用 FRDM-KL25板载的openSDA调试  没问题啊 我这又试了试   ...

你那个 FRDM-KL25板子都是老版白色的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 FRDM-KL25板子都是老版白色的是吧?

黑色的啊!供应商发过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那个 FRDM-KL25板子都是老版白色的是吧?

E版本的 应该算是最新的了
Bootloader也升级到最新,固件由于OpenSDA限制所以改成JLink了。
OpenSDA / OpenSDA V2 firm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做医疗器械  最近做的项目就是用的kl16 用 FRDM-KL25板载的openSDA调试  没问题啊 我这又试了试   ...

这是我前面3种情况下的RST,DIO的示波器波形,这几张波形足以证明我的硬件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E版本的 应该算是最新的了
Bootloader也升级到最新,固件由于OpenSDA限制所以改成JLink了。
OpenSDA / Op ...

原版openSDA确实不能应用到其他型号么?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openSDA
按照这个帖子升级的Bootloader是最新的了么?就把JLINK那个SDA文件刷进去就OK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版openSDA确实不能应用到其他型号么?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65886&h ...

OpenSDA比较恶心,会查询目标芯片是否与板载芯片是同样类型的。
比如FRDM-KL25Z的板载OpenSDA只能用于调试KL25芯片,FRDM-KL26Z的板载OpenSDA只能用于调试KL26芯片。
我在FRDM-KL25Z、FRDM-KL26Z、FRDM-KL05Z板子上都试过无法相互调试,哪怕更改对应的固件也不行总会报那个目标芯片不匹配的错误框。

但我把FRDM-KL25Z的板载OpenSDA固件刷成JLink后就能够仿真FRDM-KL26Z和优龙开发板的KL26芯片。

Bootloader升级就照那帖子,刷固件就是按住复位键把JLink_OpenSDA.sda放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版openSDA确实不能应用到其他型号么?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65886&h ...

刚用google搜索到国外一同事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Using the Freedom Board as SWD Programmer,用OpenSDA就是会这么限制目标芯片,所以在最后建议大家换固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刚用google搜索到国外一同事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Using the Freedom Board as SWD Programmer,用OpenSDA就 ...

有没有用过验正好用的固件放一个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SDA比较恶心,会查询目标芯片是否与板载芯片是同样类型的。
比如FRDM-KL25Z的板载OpenSDA只能用于调 ...

好的,感谢版主~下周一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用过验正好用的固件放一个上来?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5102最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用过验正好用的固件放一个上来?

请点击33楼链接,下载最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点击33楼链接,下载最新固件:

可以了……

网友C:
那请问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因为我们这的FRDM板载OpenSDA一般都已经把Bootloader升级了,所以没注意升级之前放入JLink固件是否会有问题。
如36楼描述的,把FRDM-KL25Z开发板OpenSDA固件改成JLink后就可以调试KL26芯片了,其他芯片暂时还没有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因为我们这的FRDM板载OpenSDA一般都已经把Bootloader升级了,所以没注意升级之 ...

不清楚,可能是KDS的问题,KDS常常工程修改设置之后没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可能是KDS的问题,KDS常常工程修改设置之后没更新……

建议像CodeWarrior10.x那样先Clean一下工程再编译吧。

楼主:
clean干嘛用的?

网友:
KDS和CW10.x的工程在rebuild前一般都要clean一下
如果你看到mingw32-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报错提示一般clean工程就能解决,你可以参考该帖:No rule to make tar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