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校正中的PID参数依据是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4-10-18):
在自动控制中,PID是比较常用的校正方式,之前看过一些高手写的程序中很多都用到。但是不太理解PID的几个参数和前面的参数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高手可以解释一下,或者推荐一下文档资料?

ps看了点资料,有部分是关于查看波形图调整参数的内容。
   那么,这波形图是怎么看的。输出值不全是电压电流可以用示波器啊

网友A:
百度PID从入门到精通

网友B:
楼主还是再看看自控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PID从入门到精通

恩 那篇文档写的的确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再看看自控原理吧

自控原理那本书之前看过,也不能算精通吧。只是觉得太过理论公式,实际应用中,不能用书上的方框图解决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