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福禄克17B+ 电压档怎么校准?

楼主(2014-10-18):
求助fluke 17B+ 万用表直流档校准,现在是基准电压5.00194V,F17B+测试度数是4.97V,不在所标的0.5%的精度之内(4.975V-5.025V)  请问高人指点调节什么校准下,谢谢!

网友A:
评价一下这块表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评价一下这块表怎么样啊?

缺点:测试大点容量的电容太慢,直流电压mV档不接信号不归零,测试二极管不叫,
优点:装2节5#电池,方便;档位开关比国产的好n倍;有相对测量功能;

网友:
试试看吧

网友:
关注楼主的校准结果

网友B:
我买的也是F17B+。我觉得检验需要有更高精度的表。您所指的基准电压实际是多少呢?我刚买的时候,有拿一个六位半的表并一起去测一个电压,好像可以挺准的。具体数值没记。

网友:
117好像有调教功能,就是开机前按住某键,17的不知道,可以官网查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说明

网友C:
我的189保险丝断了,也是用一根铜丝焊上, ,买原装保险丝竞然要80块。

楼主:
17B+板子变了,和这个不一样,晚一会上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189保险丝断了,也是用一根铜丝焊上, ,买原装保险丝竞然要80块。 ...

找找看,力特有差不多的,价格估计要便宜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17B+板子变了,和这个不一样,晚一会上个图

17B+没有留意过,等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B+没有留意过,等图看看

F17B+  局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也是F17B+。我觉得检验需要有更高精度的表。您所指的基准电压实际是多少呢?我刚买的时候,有拿一个 ...

现在是基准电压5.00194V,用HP34401A测试的,当时两个表笔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
保险丝短接

网友E:
保险丝短接?太不值了,还不如用个非原装的便宜保险也要安全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基准电压5.00194V,用HP34401A测试的,当时两个表笔是接在一起的

哈哈,我当时也是34401A并接看的。
但是没追究也细。。。

网友:
中间6个焊盘有个CAL1的,这个不知是不是,我找找资料看看,找不到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谁知道80元的保险丝有什么新奇的特点

网友F:
看照片电路板上可以调节的电位器不多啊,动手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照片电路板上可以调节的电位器不多啊,动手要小心

就只有一个电位器啊,调了下没用

网友G(2015-01-29):
17B+多少入手?
17B和17B+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17B+多少入手?
17B和17B+哪个好?

540+ RMB,不过有一点不爽,就是关机后按键不能唤醒,必须将转盘转到关机位置再转到需要的位置才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540+ RMB,不过有一点不爽,就是关机后按键不能唤醒,必须将转盘转到关机位置再转到需要的位置才开机 ...

540在哪里买的, 京东17B+好象要668。

网友H:
引用 楼主:
540+ RMB,不过有一点不爽,就是关机后按键不能唤醒,必须将转盘转到关机位置再转到需要的位置才开机 ...

我在用的17B自动关机后按键可以唤醒。

网友I:
引用 楼主:
缺点:测试大点容量的电容太慢,直流电压mV档不接信号不归零,测试二极管不叫,
优点:装2节5#电池,方便 ...

1、大容量电容测试都慢吧?也许179之类的快?我的优利德UT601经济型专用电容表测量大电容都慢
2、mV档不归零不是这个才有的问题,15B和17B也这样,不知道其他的国产型号或者高端型号如何
3、测试二极管有叫的万用表吗?只知道测量是否短路的里面,大于某个阻值,比如70欧,蜂鸣器响,不知道二极管还有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险丝短接?太不值了,还不如用个非原装的便宜保险也要安全多了。

我同意您的看法。500mA的烧了,我某宝买了20只,单价1.24元,看起来还可以,不是太假。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E6%96%AD%E5%99%A8
不过10A的我还没烧过,也没想过便宜货在哪家买

网友:
学习,福禄克入门级万用表超省电,就是测量比较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在用的17B自动关机后按键可以唤醒。

楼主是17B+,改良过的,和17B有一些区别。就比如这个这定时关机后按键不能唤醒,要打到OFF后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大容量电容测试都慢吧?也许179之类的快?我的优利德UT601经济型专用电容表测量大电容都慢
2、mV档不 ...

测量二极管档有的型号是会叫的,至少公司的F117C 、187  、189 、287、289 这些会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189保险丝断了,也是用一根铜丝焊上, ,买原装保险丝竞然要80块。 ...

等过两天你关注我的帖子,名字都想好了:《山寨仪表害死人!优质仪表的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二极管档有的型号是会叫的,至少公司的F117C 、187  、189 、287、289 这些会叫 ...

导通压降多少V以下会报?不会2.4V以下,只要显示管压降就报吧?
没用过高端表,不清楚居然真有这个功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17B+,改良过的,和17B有一些区别。就比如这个这定时关机后按键不能唤醒,要打到OFF后才能开机。 ...

有优点有缺点。
优点:减少码盘磨损,便于唤醒。在放置在背包内,又忘记拨到OFF档位的情况下,有可能不断被按键唤醒,影响省电功能。
缺点:磨损码盘,罗嗦。
15B和17B好像在电压档自动关机后,测量电压就可以唤醒,都不需要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优点有缺点。
优点:减少码盘磨损,便于唤醒。在放置在背包内,又忘记拨到OFF档位的情况下,有可能不断 ...

不会吧,还有这个功能, 测量就唤醒了?  我说的叫指的是测量二极管(发光的除外),如肖特基,快恢复,超快恢复,普通硅管,MOS的体二极管,都会在测量接触那下“滴”一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还有这个功能, 测量就唤醒了?  我说的叫指的是测量二极管(发光的除外),如肖特基,快恢复, ...

重新试了一下,15B和17B确实在交流电压档都能被220V市电唤醒。但需要说明的是,不知道唤醒的到底是电压,还是测量电压时的充电冲击。因为发现不是测量220V立刻就能唤醒的,总得多测几次才行,所以我怀疑和测量时的冲击有关。

网友(2015-05-18):
这表真心一般,不建议追求品牌去购买。。。

使用2.50095V基准源测试:

使用5.00129V基准源测试:

使用7.50215V基准源测试:

使用10.00178V基准源测试:第一个直接误差30mV,还没一个8位ADC的单片机测量的准确,这也要意思叫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