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l的x,y,z轴数据是什么啊?

楼主(2014-10-19):
这三轴是什么数据? 只知道有个角度计算公式: angle=atan2((double)y,(double)x)*(180/3.1416)+180; 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啊?

网友A:
读取出来的数字量乘以系数就是那个轴上的磁通量,地磁场被测成3个方向的分量。
你说的那个公式是它认为你的板子始终在水平方向,水平方向上地磁磁通不变,只是在水平转角不同的时候两个分量不一样而已。
hx^2+hy^2=C

网友B:
2楼正解,比值出来可以用来校准陀螺仪累积误差导致的yaw角偏移

网友(2014-11-19):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比值出来可以用来校准陀螺仪累积误差导致的yaw角偏移

磁通量 怎么变成航向角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读取出来的数字量乘以系数就是那个轴上的磁通量,地磁场被测成3个方向的分量。
你说的那个公式是它认为你的 ...

磁通量 怎么变成航向角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磁通量 怎么变成航向角啊!

你什么学业水平,单位圆知道不?求转角还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学业水平,单位圆知道不?求转角还不会?

他是不是测得x y z是3个方向的磁通量,然后求arctan就算出角度,就是航向角了啊!5883出的是是AD采集的值除去LSB  就是x y z还是直接出磁通量啊!那个5883的中文手册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学业水平,单位圆知道不?求转角还不会?

顺便求5883的 代码啊,刚才下载了一个野火的直接算出航偏角了,结果就不晓得怎么进行水平校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