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24F系列单片机,用内部振荡器是否合适?

楼主(2014-10-19):
外部有四路UART通信,有SPI通信,PIC24F系列单片机,用内部振荡器是否合适?

楼主:
初次用这个单片机,看到网上有说用内部振荡器,时钟会有误差。

网友A:
这个要看通信速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通信速率吧

UART估计没问题,SPI通信速率比较高,有点担心。

网友:
UART,250K波特率3米距离通讯正常。

网友:
应该是UART有问题,SPI没问题,SPI接口有时钟线,不会出现问题的。

我觉得内部RC已经修正过了,UART的波特率只要不是特别高,不会有问题的,但如果设备工作环境的温度变化比较大的话,要适当降低通信波特率,防止错误

网友:
内部振荡稳定性与环境温度和工作电压有关,能保证这两个条件的话,UART问题不大。SPI为同步通信,不影响

网友(2015-01-06):
我一般不用内部振荡器,不太准

网友:
9600以上UART还是不要用内部时钟

网友:
内部振荡器对付UART足以

网友:
24 一直在用内部振荡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