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无线路由器模块条,类似多媒体箱那种,谢谢!

楼主(2014-10-19):
请推荐一个无线路由器模块条,类似多媒体箱弱电箱那种,有固定孔位,带4口LAN,支持常规路由器功能,如桥接,中继等,最好有动态域名解析的,距离要远一些,空旷地200米覆盖,可以使用那种延迟车载吸盘天线, 要稳定!
查看了淘宝上的,担心距离和稳定性问题。后期有点量,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2014-11-26):
不明白楼主这个需求跟普通的无线路由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回楼上:需要装到弱电箱里,而且距离要求远一些的。普通路由器因为都是带外壳的成品,而且距离也有限。

网友:
我把无线路由器外壳拆了,放弱电箱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