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调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4-10-19):
μC/OS-III中定时器到期后会调用一个回调函数,其定义类型类型如下
typedef  void                      (*OS_TMR_CALLBACK_PTR)(void *p_tmr, void *p_arg);
执行的流程:
1.首先定义变量函数指针变量            OS_TMR_CALLBACK_PTR  p_fnct;
2.获取回调函数并执行。有两个参数,一个是我们回调函数的参数,一个是定时器的p_tmr。(*p_fnct)((void *)p_tmr,p_tmr->CallbackPtrArg);
一般我们都会定义回调函数如下:
void MyCallBackFnct(void *p_arg)
那么执行的时候为什么可以传入两个参数,传入两个参数,而我们定义回调函数的时候只有一个是不是前一个被舍弃掉了?这些又是什么方面的C语言知识?
                    p_fnct = p_tmr->CallbackPtr;                 /* Execute callback function if available            */
                    if (p_fnct != (OS_TMR_CALLBACK_PTR)0)
                    {
                        (*p_fnct)((void *)p_tmr,//传递了两个参数,执行回调函数
                                  p_tmr->CallbackPtrArg);
                    }

网友A:
回调函数的定义原型要一致,这边定时器的回调函数,也需要两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调函数的定义原型要一致,这边定时器的回调函数,也需要两个参数。

可是官方的定时器回调函数也是跟我一样设置的

网友:
从你的描述来看,MyCallBackFnct是只有一个参数,但貌似不是跟OS_TMR_CALLBACK_PTR对应的,也没看到关联的代码。

网友B:
楼主的代码不全,看不出来你问的问题

网友C:
能具体说下,哪里定义了一个参数。
我只看到执行是两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具体说下,哪里定义了一个参数。
我只看到执行是两个参数。

void MyCallBackFnct(void *p_arg)这个啊,官方就是这样子写回调函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代码不全,看不出来你问的问题

void MyCallBackFnct(void *p_arg)这个啊,官方就是这样子写回调函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void MyCallBackFnct(void *p_arg)这个啊,官方就是这样子写回调函数的。

哦 还以为是你自己举得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还以为是你自己举得例子。

大神,赶紧看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C:
OS_TMR_CALLBACK_PTR  跟 MyCallBackFnct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_TMR_CALLBACK_PTR  跟 MyCallBackFnct有关系吗?

开始p_tmr->CallbackPtr=MyCallBackFnct;
后来p_fnct = p_tmr->CallbackPtr;
所以是一样的

网友:
我没有楼主这么仔细考虑过,我记得定时器的回调函数也可以没有形参也可以的,应该是函数指针的隐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