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悲催了 把火线跟零线接到了开关电源的输出端

楼主(2014-10-19):
  如题 火线跟零线 都接到了一个24V开关电源的输出的正端 ,没有跳砸,可能是保险烧了。(还没查明)。
但是有个很奇怪 也很悲催的 事情————  就是 居然会把我的 笔记本电脑的适配器电源给烧了 ,怎么会这样啊?
原理好像说不通啊 ?

网友:
不懂,等大牛来讲解。

网友:
怪事天天有啊,呵呵

网友:
灵异事件......

网友:
扯到别的蛋了

网友A:
电源被短路到开路瞬间,引起适配器内部滤波电感类瞬时感生高压的反相击穿.........

网友:
短路后的强电流冲击。(瞎猜的)

网友:
要不在做次试验?

网友B:
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质量不过关

网友:
笔记本的适配器烧哪里了,拆开看看。
6楼的解释是?

网友:
这个也能接反,上电钱要养成检查的好习惯啊!

网友:
我以前也干过,开关电源输出端有个压敏电阻,接220V相当于直接短路。

网友:
当时是什么场面,冒烟还是放炮

网友:
只能说笔记本的适配器不合格。你是什么笔记本?

网友:
笔记本的地通过电路板与开关电源相连?

楼主:
戴尔的笔记本电源  烧了   还有 ADSL的电源也烧了   ADSL 也坏了  这次事故  连漏电保护的那个底线 都失去了接触  开始以为是烧电线了  一路检查啊   真服了

楼主:
戴尔的笔记本电源 碰的一声  一丝小青烟   漏油了  ADSL这边 当时没注意  昨天 接好电后 才发现的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把地线和火线接上去了?而不是把零线接上去了。

网友:
火线接到地线上了

网友:
奇怪的是怎么把电脑适配器烧了

网友:
ADSL一般是双插头,无地线的。即使火线接地线,咋会烧ADSL?

网友:
火线跟零线 都接到了一个24V开关电源的输出的正端            外壳接地了?火线零线短路应该跳闸,

网友:
应是所谓的热地引起的问题吧。。。。

网友:
上图看看,场面怎么样

网友:
这事情都做得出来。。。。  低压短的电容肯定短路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质量不过关

再过关也不能这样搞

网友:
火线跟零线 都接到了一个24V开关电源的输出的正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被短路到开路瞬间,引起适配器内部滤波电感类瞬时感生高压的反相击穿.........  ...

受教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