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可以调试16f1503吗?

楼主(2014-10-19):
手上有pickit3,MPLAB v8.89 + HI-TECH PICC 9.83 pro,但没有所谓的仿真头。

这几天在用这个芯片的时候都是修改程序后直接烧写的,很痛苦。
想在线仿真,出现以下错误提示:
PK3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我在百度上查的时候,有的人说可以直接仿真,有的人说不可以。请教一下有没有知道到底能不能直接在线仿真的?如果可以,请指条明路。如果不行,我也就死了这条心了。

谢谢。

另外,我的configure bit如下:

网友A:
配置位不影响你DEBUG吧,不支持就是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位不影响你DEBUG吧,不支持就是不支持

第一次使用PIC,很不熟悉,所以虚心向大家请教一下。
觉得这个芯片内部挺复杂的,如果不能仿真,出了问题真的很难查,要额外花费多很多时间。

网友:
看看ICD3还可以,不然就舍得点,买个ICD3

楼主:
不太了解pickit和icd这两个系列的开发器有什么不同特点,求科普。刚才百度了一下icd3,那个价格有点不太亲我等p民。

网友B:
PIC的一些芯片是不支持仿真的,不是PICKit3的问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PIC16F1503我不知道能不能仿真,PIC12F1501是不可以的,
这两个型号功能是基本相同的,内核一样,PIC16F1503外设多点而已,都有的部分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了解pickit和icd这两个系列的开发器有什么不同特点,求科普。刚才百度了一下icd3,那个价格有点不太亲 ...

PICKit3支持脱机下载,IDC3速度快些
我手上有PICKit3和IDC3,我更喜欢用PICKit3,小巧,使用仿真器供电时有时IDC3不能链接用PICKit3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的一些芯片是不支持仿真的,不是PICKit3的问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PIC16F1503我不知道能不能仿真,PIC1 ...

12F1501不能在线调试的话,估计16F1503也是不行的了,那我就安心烧片子吧。

网友:
楼主不知道有一个软件叫proteus吗?仿PIC利器。

网友:
In-Circuit Debug using a Debug Header

网友:
没头的话,不用研究debug了。

网友C:
http://www.microchipdirect.com/P ... x?keywords=AC244051

This Processor Extension Pak is optional for debugging the following devices and is intended for those who wish to debug the PIC16F1509 family of microcontrollers in-circuit, while freeing up I/O pins typically reserved for debugger use:
-PIC16F1509
-PIC16F1508
The product is required for debugging the following devices:
-PIC16F1507
-PIC16F1503
-PIC12F1501
Package contents:
-Main product: QTY 1: 02-02208-3 ASSY, PROCESSOR EXTENSION PAK (PIC16F1509-ICE)
-SIL Adapter: QTY 1: 02-01988 ASSY, RJ11 JACK TO SIL ADAPTER
-Gold pins: QTY 2: CON0172 HDR, 1x10 0.100 (0.210) 0.018 ROUND
The included SIL adapter interfaces the Processor Extension Pak with the MPLAB REAL ICE and MPLAB ICD 3 tools. The main product will interface directly with the PICkit 3 without the use of the SIL adapter.
Reference the latest Header Board Specification (DS51292) document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is and other h
Standard Pricing:
In stock (processes immediately): 7
When can I get more?
Quantity:
ADD TO CART
Quantity        CNY per Unit
1+                 307.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microchipdirect.com/ProductSearch.aspx?keywords=AC244051

看图片这个仿真头上面有个单片机,他是不是利用仿真头上面的单片机直接模拟16f1503的IO呢?我看他像是直接把仿真头当成一个1503单片机,那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仿真器,而不是简单的在线调试器,而且是DIP的。
如果我的是SSOP的,那不是还要飞线到板子上?
他这个仿真头不便宜,都可以买到一个pickit3了。

网友D:
我试过了,pic kit3和ICD3,都不能在线仿真PIC16F1503芯片,但是可以下载程序。

pic16f145x也是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了,pic kit3和ICD3,都不能在线仿真PIC16F1503芯片,但是可以下载程序。

pic16f145x也是不可以的。 ...

谢谢。
你是说不使用仿真头的情况下,还是即使有仿真头也仿真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片这个仿真头上面有个单片机,他是不是利用仿真头上面的单片机直接模拟16f1503的IO呢?我看他像是直 ...

pic引脚20以下的很少有直接仿真的 (原因是仿真需要3个I/O,剩下引脚实现其它功能就有点不太现实了),
Microchip所谓的专用仿真头就是另外扩展了仿真所需的通讯I/O,其它I/O全部可以正常使用,只是这价格很高!
还有一个办法是: 选用同系列28--40引脚(PIC一般28P以上都可直接仿真)芯片,作仿真调试--正常后将代码修改烧写到少引脚单片机运行进行功能验证!

网友E:
不可以,红色表示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红色表示不支持

我这里显示是这样的。

网友E:
确实不同,那你就试试调试菜单下能不能选择PICkit3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不同,那你就试试调试菜单下能不能选择PICkit3工具

可以选择kit3,但点击debug时出现以下错误。

PK3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并且我这边显示的ICE/IDC Headers 是有一个型号AC244051(Req),估计是要仿真头配合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显示是这样的。

debug需要AC244051仿真头

网友:
就2K的程序空间,  就不要折腾DE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