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matlab画这俩图怎么画

楼主(2014-10-19):
求助:用matlab画这俩图怎么画
说说怎么画,调用什么,谢谢啊,有会的吗

网友:
不会用这个软件,帮顶

网友:
第一个3维图用,matlab surf 函数画3维图。看下面的例子吧。
clear; close;
xa = -2 : 0.2 : 2; ya = xa;
[x,y] = meshgrid(xa, ya);
z = x.*exp(-x.^2 - y.^2);
mesh(x, y, z); pause
surf(x, y, z); pause
contour(x, y, z); pause
contour(x, y, z, [0.1 0.1]); pause
mesh(x, y, z);

第二个是空间曲线 用plot3就可以了。你可以百度下这些函数在百度上的解释

楼主:
[x y] =meshgrid(0:0.01:10,-10:0.1:10);
z=cos(x.*y/2).*cos(x.*x/12).*exp(-x/6);
surf(x,y,z)
axis equal
shading flat
view([0.5,-1,0.3])

网友A(2014-12-12):
目测楼主是看了讲“傅立叶变换”的一篇奇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楼主是看了讲“傅立叶变换”的一篇奇文啊

哈哈哈,大学学的稀里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