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做小四轴时候电源问题是怎么解决的,3.7V怎么用

楼主(2014-10-19):
小四轴用3.7V的电池和相应的空心杯电机,但是这样的话STM32的供电就要用LDO的电源芯片了不是,那这样电压到了3.4V的样子就要进入降落保护状态了。
如果负载稍微大一点,在飞行过程中那就很快就不能满足要求了
这有没有其他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了呀?

网友A:
只能飞几分钟就没电了,过不了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飞几分钟就没电了,过不了瘾啊

我们的微型六轴已经突破10分钟续航了   暂时的记录是11分钟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5OTA0NjIw.html

网友:
11分钟也不过瘾啊。个人觉得至少半个小时

网友:
让stm32跑在2.8v也可以啊,用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微型六轴已经突破10分钟续航了   暂时的记录是11分钟

小六轴载重能达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微型六轴已经突破10分钟续航了   暂时的记录是11分钟

茶大真吊!!

网友:
LDO压降太大,不能用

网友:
正确的做法是限压不稳压。用个稳压管限制一下给单片机的最大电压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
LZ可以试一试ME6206,有前辈用过。规格书标称压降为0.2V@8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