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式雕刻机(1500W主轴)可否在铝合金上雕刻长椭圆孔。

楼主(2014-10-19):
请问各位台式雕刻机(1500W主轴)可否在铝合金上雕刻长椭圆孔,长期雕刻长椭圆孔对主轴损害大吗?谢谢!

网友:
不懂,和转速有关吧,

楼主:
谢谢老大回复。
铣的话很容易坏主轴吗?

网友:
相关轴承如果能抗住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椭圆孔当然是铣了,,铝合金不是很轻松。。。我铣过,上高速,噪音太大。。一般变频器就打到150HZ。。再往高,很刺耳。。

网友:
合适的进给量,切削深度,好的刀具与注意散热应该问题不大,担心的应该是机架是否有足够的刚性防止变型影响精度~

网友:
如果不建议,就当做个实验。

楼主:
老大的03机型应该可以吧
如果可以我等一下再买,等老大的03。

网友:
有现成的就试一试吧,做个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03机当然可以。

03机怎么没看到邮购部在卖呢?

网友:
主要是轴承寿命。。。吃刀量控制好寿命会长一点!轴承本来就是易损件再好的轴承都会坏!

楼主:
那还是等等
买老大的雕刻机吧

网友:
老大的机子怎么没动静了???

网友:
铣铝得用铸造的机器,钢板机都没戏,加工速度太慢了,还有要用铣铝专用刀。

网友:
铸铁机+直线导轨+2.2Kw主轴吃铝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