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4825改装 转载,保存在这里备用

楼主(2014-10-19):
HD4825改装 转载,保存在这里备用

以下为改到59V(转自网络)

以下为改到100V
在59V改装的基础上
1   把RV4更换为503规格,R106换为1.5K。C75-77换为耐压值100V以上的。
2   调节RV4使调到最高电压不保护,而超出即保护(反时针调节过压保护值升高,反之降低)。
3   调节浮充微调使可调输出电压达最大值。
本人所改的能调到最低2.5V最高98.7V(高低极限电压为机子显示值,未经实际使用验证,只用来充过单芯铁锂,和16串电池组)。理论上,只要输出整流虑波元件耐压足够。输出电压可调到超100V,只要适当减小R106或增大R72(即调压电位器)的阻值,调RV4使过压保护值升高就可以,但同时可调最低电压会上升。另,如没有低电压要求,改风扇供电,拆除两个三极管的步骤应可省略。有兴趣的坛友可验证

楼主:
淘宝上有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啊

网友:
mark,感谢分享《HD4825改1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