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码器模式如何获取电机转动方向

楼主(2014-10-19):
STM32的定时器有编码器模式,“依据两个输入信号的跳变顺序,计数器向上或向下计数”,即实现了增减,定时器是16位的,读出来的数值是正数,但是我想知道的是,比如电机正转时,其值为正,如果电机反转时,其值也是正的,是不是应该读取DIR的值来区分电机转向。为什么我看到很多帖子都说直接读取值用就行了,不用管电机正反转,小弟愚钝,不太明白,望大家指点指点。
还有,如果16位的定时器如果上溢或者下溢了又会发生什么。

网友A:
“获取电机转动方向”干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获取电机转动方向”干啥?

不获得方向就只要一路脉冲可以了,为什么要2路正交的脉冲,2路脉冲不同的翻转顺序就可以判断电机的正反转,你画一下波形就看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获得方向就只要一路脉冲可以了,为什么要2路正交的脉冲,2路脉冲不同的翻转顺序就可以判断电机的正反转 ...

一般用位置,脉冲方向daibiao位置+-

网友:
dir寄存器,0,1确定正反向

网友:
2路方波信号,有个90度的相位差

网友:
看DIR的状态就可以知道方向了

网友:
在溢出前读计数值(就是最快的转速65536计数循环之前至少读两次),或是利用第三个定时器中断来定时读确定溢出方向

网友:
我也准备弄编码器 可否一起探讨下 告诉我你QQ我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