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计是否有非接触式及免反光纸带的?

楼主(2014-10-19):
请问是否有转速计非接触式及免反光纸带的?
因为高温又不能接触,贴反光纸可能烧毁,转速高贴纸无法沾粘...等等问题.

网友:
金属表面发黑处理再磨一个反光面即可。

网友:
有!闪频式转速表,前段时间刚买了个,低端产品不好用,亮度太低,需要环境亮度比较低才好用。

网友A(2015-01-03):
频闪式很难调准的,因为转速不可能非常稳定,而且倍频的时候看起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闪式很难调准的,因为转速不可能非常稳定,而且倍频的时候看起来是一样的。 ...

转速不稳定,用哪种非接触式的也不行吧?
频闪式的需要从高频往低频调节

网友:
我用过霍尔式的,自带磁铁,只能测量铁磁性材料的脉冲,一般是钢材料的齿轮,效果不错的说。上万转都能稳定测出来。
不好的地方就是要距离特别近,一般1~2mm吧,远了就没信号了

楼主:
因为高温及10000rpm,所以反光纸一般不能用,原本使用铝片但是反应极差

网友:
gzhuli的“金属发黑再磨个发光面”应该是最可行的,淘宝上也有这种液体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