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和28034的区别

楼主(2014-10-20):
      我把28035的程序下载到28034上面程序不运行。要改CMD文件吗?有经验的兄弟帮我回答一下咯。

网友A:
标题改一下吧,都是28035了

网友B:
楼主发个主题都这么不仔细,估计程序是小问题引起的,细心检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035和28035有区别吗?傻傻分不清楚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28034和280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改一下吧,都是28035了

已经改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个主题都这么不仔细,估计程序是小问题引起的,细心检查下吧

额,当时没看清楚。

网友:
麻烦你仔细看一下datasheet再来提问。二者除了CLA之外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如果不能工作,要么是程序里面用到了CLA,要么就是程序本身或者板子有问题。

网友:
去TI网站用选型工具对比下他们的差异   同系列产品一般就是RAM FLASH大小不一之类的问题

网友:
28035带有CLA协处理,28034没有,这个是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