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载官方kl05低功耗程序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0-20):
我使用的是官方kl05低功耗程序,下载到我自己的板子里。
if (mcg_clk_hz < 0x100)
         while(1);
仿真的时候还没有进入main函数就死到while(1)里了。

if (erefs_val)
  {
        for (i = 0 ; i < 20000000 ; i++)
        {
          if (MCG_S & MCG_S_OSCINIT0_MASK) break; // jump out early if OSCINIT sets before loop finishes
        }
        if (!(MCG_S & MCG_S_OSCINIT0_MASK)) return 0x23; // check bit is really set and return with error if not set
  }

从这里返回去的,也就是说MCG_S_OSCINIT0_MASK这个位没有置位

网友A:
按照语句的意思是说mcg的始终频率没有达到0x10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语句的意思是说mcg的始终频率没有达到0x1000吧?

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达到,我是用的官方例程

网友B:
LZ是使用内部振荡器还是外部晶振?可能和该部分电路或配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使用内部振荡器还是外部晶振?可能和该部分电路或配置有关。

我用的内部晶振,没接外部晶振。开始启动代码我也不会改               ,不知道从哪下手
我想买一块配套官方例程的kl05开发板,淘宝上的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内部晶振,没接外部晶振。开始启动代码我也不会改               ,不知道从哪下手
我想买一块配套 ...

taobao上kl05开发板很多,不到100元,想买就买,有啥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obao上kl05开发板很多,不到100元,想买就买,有啥不可以的。

嗯嗯,就是不知道和官网的例程配套不,我主要是调下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