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Keil 2这是啥问题?

楼主(2014-10-20):
昨天晚上安装了MDK以后 发现Keil2不能使用了。 具体表现在编译之前正常的程序报警:--- Error: can't execute 'D:\ARM\ADSV1_2\BIN\ArmCC'
我卸载了MDK ,然后又重装了Keil2还是报警
发现问题,应该是昨天用MDK的时候把MCU型号都给修改了,导致我打开以前的工程的时候MCU型号选的也是ARM。
解决方法:重新选择MCU型号。
修改原因:问题解决

网友:
使用默认路径安装一下试一下

网友:
我一般用虚拟机装各种编译器,用不同芯片就用不同虚拟机,一劳永逸,也不会冲突了。还可以共享给别人

网友A:
你这keil是给arm用的?

网友:
重启,删除原路径,,安装在别的电脑盘。

网友:
卸载后删除安装路径中所有文件,再重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keil是给arm用的?

发现问题,应该是昨天用MDK的时候把MCU型号都给修改了,导致我打开以前的工程的时候MCU型号选的也是ARM。
解决方法:重新选择MCU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