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60 串口 FIFO 超时中断(已解决)

楼主(2014-10-20):
k60 fifo溢出中断有的,但是如果数据不满足触发FIFO水平,剩下的数据怎么办? 好像没有看到超时接收中断类似的东西啊。
以前用过TI的单片机,有个超时中断,就是当FIFO中字符的个数不为0但是又没有达到阈值时,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接收到更多的字符,就会产生超时中断。

如果有 是哪个寄存器? 例程有吗?FIFO中断收发的实例,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也有超时中断,是带FIFO的uart基本功能。

网友A:
楼主你好
K60有总线空闲IDLE中断可供使用
以K60P144M100SF2V2RM参考手册为例,UARTx_C2寄存器的ILIE位就是控制总线空闲中断是否使能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K60有总线空闲IDLE中断可供使用
以K60P144M100SF2V2RM参考手册为例,UARTx_C2寄存器的ILIE位就是 ...

k60 uart0-uart5 FIFO深度 是可以设置的吗???   我测试下来觉得不能设置,好像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k60 uart0-uart5 FIFO深度 是可以设置的吗???   我测试下来觉得不能设置,好像是固定的 ...

的确是固定的而且只有1层深度。
在“52.3.16 UART FIFO Parameters (UARTx_PFIFO)”的Note里有这么一段话(如下文)意思就是让你去看“Chapter 3 Chip Configuration”章节里uart模块具体描述。
* Notes:
TXFIFOSIZE field: The reset value depends on whether the specific UART instance supports the FIFO and on the size of
that FIFO. See the Chip Configuration detail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FIFO size supported for each
UART instance.

RXFIFOSIZE field: The reset value depends on whether the specific UART instance supports the FIFO and on the size of
that FIFO. See the Chip Configuration detail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FIFO size supported for each
UART instance.

从第三章的“3.9.6.1 UART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里就能够看到除了UART0和UART1有8层fifo,其他uart模块只有1层fifo。(如图)

网友(2014-12-04):
今天还和同事讨论 关于 串口 FIFO 的 问题。

网友:
LZ 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