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2C驱动AT24C64的问题

楼主(2014-10-20):
最近用LPC1114做了个电路,直接用硬件I2C驱动AT24C64,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同一器件,统一个写入函数,在某些地址写不进去。程序如下:

/*********************************************************************************************************
  宏定义
*********************************************************************************************************/
#define                                        ADR_EP_BYTES                                        32                                                                                /*        24c64每页字节数                  */

#define                                        ADR_EP_PROSN                                        0*ADR_EP_BYTES                        /*        产品编号写入地址                */
#define                                        ADR_EP_PROSNCT                                9*ADR_EP_BYTES                        /*        产品编号写入地址                */
#define                                        ADR_EP_RANGE                                        3*ADR_EP_BYTES                        /*        传感器量程写入地址        */
#define                                        ADR_EP_RANGEADC                                7*ADR_EP_BYTES                        /*  量程ADC写入地址                        */
#define                                        ADR_EP_CEFFCO                                        5*ADR_EP_BYTES                        /*        曲线方程系数写入地址*/

/*********************************************************************************************************
** Function name:
** Descriptions:                变量初始化
** input parameters:
** output parameters:
** Returned value:
*********************************************************************************************************/
void StructInit(void)
{
        RangeDef *pRangeDef=RangeDefTrans();
        ParameterDef *pParameterDef=ParaTrans();
        ProductInf *pProductInf=ProductInfTrans();
        RangeAdc        *pRangeAdc = RangeAdcStructTrans();
        Ceffco  *pCeffco =CeffcoStructTrans();

        I2C_ReadNByte(FM24C64, TWO_BYTE_SUBA, ADR_EP_PROSN,                (unsigned char*)pProductInf,32);
        I2C_ReadNByte(FM24C64, TWO_BYTE_SUBA, ADR_EP_PROSNCT,        (unsigned char*)&pProductInf->MacAddress,2);

        I2C_ReadNByte(FM24C64, TWO_BYTE_SUBA, ADR_EP_RANGE,                (unsigned char*)pRangeDef,        sizeof(RangeDef));
        I2C_ReadNByte(FM24C64, TWO_BYTE_SUBA, ADR_EP_RANGEADC,(unsigned char*)pRangeAdc,        sizeof(RangeAdc));
        I2C_ReadNByte(FM24C64, TWO_BYTE_SUBA, ADR_EP_CEFFCO,        (unsigned char*)pCeffco,                sizeof(Ceffco));

        if((pRangeDef->PressLRV==0)&&(pRangeDef->PressURV==0))
        {
                        pRangeDef->PressLRV=-50;
                        pRangeDef->PressURV=50;
                        pProductInf->MacAddress=2;

                        pRangeAdc->PressLRV=838870;
                        pRangeAdc->PressURV=1114650;

                        pCeffco->A = 0;
                        pCeffco->B = 0;
                        pCeffco->C = 0;
                        pCeffco->D = 1;
                        pCeffco->E = 0;

                        I2C_WriteNByte(FM24C64, TWO_BYTE_SUBA, ADR_EP_PROSN,         (unsigned char*)pProductInf,32);
                        I2C_WriteNByte(FM24C64, TWO_BYTE_SUBA, ADR_EP_PROSNCT, (unsigned char*)&pProductInf->MacAddress,32);
                        I2C_WriteNByte(FM24C64, TWO_BYTE_SUBA, ADR_EP_RANGE,         (unsigned char*)pRangeDef,         32);
                        I2C_WriteNByte(FM24C64, TWO_BYTE_SUBA, ADR_EP_RANGEADC,(unsigned char*)pRangeAdc,         32);
                        I2C_WriteNByte(FM24C64, TWO_BYTE_SUBA, ADR_EP_CEFFCO,         (unsigned char*)pCeffco,                 32);
        }

}

现在现象是 ADR_EP_RANGE,ADR_EP_CEFFCO这两个地址写入的数据读取后是正常的,ADR_EP_RANGEADC,ADR_EP_PROSN,ADR_EP_PROSNCT这三个地址无法写入。
求各路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程序调用后不是每次写入都成功。需判断程序返回值,确认I2C成功读取或写入后才能进行其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