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3D打印机 打印一个mini四轴的机架,第一版效果不理想

楼主(2014-10-20):
第一次用3D打印机,效果不是很好,材料略软,看来需要在设计上对结构做一些加强才可以

3D model

3D Printer

实时打印的效果

最终效果:

感觉太软了,下一不要重新设计下模型,重新打

楼主:
自己占个楼

楼主:
再占一层,以备不时只需

楼主:
再占一层,以备不时只需。。。。

网友:
楼主money够得话打印材料可以选择碳纤维

网友A:
碳纤板,激光切割更好,也不贵到哪去,可能比3D打印还便宜。

网友B:
LZ用 的什么型号的打印机,多少块大洋???

网友C:
材料问题,换换打印材料就好了。用ABS,强度高。
这个是三轴,打印一次时间不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板,激光切割更好,也不贵到哪去,可能比3D打印还便宜。

现在看来是这样的,我只是想试试3D打印机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 的什么型号的打印机,多少块大洋???

http://store.makerbot.com/replicator
貌似就是这款,官网标价2899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问题,换换打印材料就好了。用ABS,强度高。
这个是三轴,打印一次时间不短。 ...

打印机是学校的,不给换材料啊

楼主:
图书馆3D打印的价格还是很合理的,一次价格16+0.8*m(g)
打印这个机架也就花了25人民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印机是学校的,不给换材料啊

切片的时候多堆几层强度也会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片的时候多堆几层强度也会提高

多谢

网友:
3D打印机真的能用上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书馆3D打印的价格还是很合理的,一次价格16+0.8*m(g)
打印这个机架也就花了25人民币 ...

一次价格16+0.8*m(g) ,这个价格不贵啊,期待3D打印店普及,需要啥就带上图纸打一个

网友:
很不错的样子,如果效果好的话四轴DIY就很方便啦

网友D:
打印一次,才25,确实成本低,

打印一些模型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印一次,才25,确实成本低,

打印一些模型够了

做模型确实成本很低,就是精度差些。

网友E:
makerbot啊,见过一次,手头还有一个它打印的梳子,不过楼主真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kerbot啊,见过一次,手头还有一个它打印的梳子,不过楼主真有钱。。

不是我买的,是图书馆的打印机

网友:
之前打印过一次,打印的表面有些粗糙,电机安装孔很难打印准确,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F:
肋板呢哥! 材料力学都丢了么这个结构就是拿铝做也是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肋板呢哥! 材料力学都丢了么这个结构就是拿铝做也是软的啊

看模型,其实臂的两条之间是有连接的
因为模型太小,直接被打印机给忽略掉了

网友:
在切图的时候填充高一点,打印出来应该就硬一点。makerbot打印也不是很好啊。还没我自己D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纤板,激光切割更好,也不贵到哪去,可能比3D打印还便宜。

有能切碳纤的激光机?推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tore.makerbot.com/replicator
貌似就是这款,官网标价2899刀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换材料应该会好吧

网友:
是楼主切片问题,没切好,鉴定完毕

网友:
略显霸气啊

网友:
万里长征第一步。
不错。

网友G:
MakerBot五代机啊……楼主有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kerBot五代机啊……楼主有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啥图书馆,居然有这货?

大学的图书馆啊,专门给学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印如何收费?

16+0.8*m(g) 人民币

网友:
韧性怎么样

网友:
现在的学生太幸福了

楼主:
韧性一般,用手掰断还是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材料重量计费?
0.8*m(g) , 1毫克要0.8元?

是g,比如10g的价格就是16+0.8*10 = 24 人民币

网友:
录个测试视频,给大家开开眼

楼主:
3D printer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非常适合原型快速实现

网友:
是不是什么材料都能打,还是只能打规定的几种材料?

网友:
这个看起来高达上的样子